请教关于台达变频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9-19):
在变频器的使用中,如果需要速度反馈信号,可将编码器信号反馈到PG卡,这样在内部进行了PID运算。那在运行之前是否需要先通过面板设置有关PID的参数?

网友A:
在用这个功能时,变频器要用好一点的,变频参数要调整,PI等,

网友B:
看来和我一样也是新手 我也做台达的,以后多多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