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驱动通讯引脚定义

楼主(2005-09-19):
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和什么通讯啊!

网友C:
我刚看了下书,有2个,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232用于连接电脑和驱动器,485用于连接各个驱动器(串联)。我看的是松下MINAS A系列.不过我没用过,用它要松下的PANNATERM通信控制软件。

网友D(2007-07-24):
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