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进口设备的配电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5-09-19):
现在一条二手生产线,电机多为440V,60HZ,现移到国内使用,频率为有50HZ,请问要配置怎么样的变压器,电压为多长才好,如果配了440V,50HZ的变压器,后果如何,降到多少是最好的?谢谢

网友A:
不用配变压器吧?直接用AC380V,50Hz电源就可以用了,就是转速可能变慢,如果对转速要求不高,就可以直接用

楼主:
总装机功率有2000KW左右,所以要单独增加变压器,前期有人申请了440V,50HZ的一台变压器,如果投入使用,结果会怎么,谢谢民工的回答,请详细点说明好吗.

网友B:
你还是用460的吧

网友C:
频率下降,会导致转速的降低,如果您的生产线连锁比较多,那么因为每台电机的特性不同,会导致您需要重新测试您的系统的整体联动特性。

楼主:
我想知道440V 60HZ的电机 在50HZ的电源下,电压是不是要降低?要降为多少比较合适?如果是在440V的情况下会怎么样?

网友C:
理论上讲,不需要降低,因为440只是一个工作电压,只是在50HZ下会转速慢而已。

网友D:
可以加变频器

楼主:
请问激情如火:电机在50HZ的情况下磁通量会增加到120%,会不会过饱和有问题?

网友E:
不需要措施的发言难以让人信服。 如果够专业,应该重新计算,根据负载要求重新作拖动电机的选型,这样比较合理。 无论如何,电机接不匹配的电源存在的问题很多,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是降低速度的问题。 当然,国内的气候不太会同意我的看法。

楼主:
一般系统在选择配套设备时都会有余量,所以50HZ下速度降低,大部分设备还是可以使用的,个别设备需要根据负载要求重新作拖动电机的选型.现在我要考虑的是,大部分设备电机在50HZ情况下,给它们配备什么样的电压比较合适,不会引起磁通过饱和,长期使用烧电机的问题. 现在前期人员选择了440V的电压,经变压器档位调整后为430V,这样有没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感谢以上各位!

楼主:
请有过相关经历的,和相关知识的人,帮忙解答.感谢中......

网友F:
看工艺要求.二手生产线就是因为便宜.大胆用.转矩有提升.转速下降.什么生产线

网友G:
不太好搞。。 380V/50HZ和440V/60HZ 三相电机能互换,但是转速下降了20%, 生产线效能肯定降低。。 控制系统的电源部分都要改造。。否则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最方便的办法是用大功率变频电源。。代价不小。。运行损耗大 如在华东我可以来帮你改造。。。

楼主:
控制系统的电源部分问题不大,控制变压器有440V,380V的抽头,所以只要改接一下线就可以了. 问题是:现在前期人员选择了440V的电压,经变压器档位调整后为430V,50HZ,无法再往下调整了,用在440V,60HZ的电机上,有人这样试过吗,或有这方面的研究,请问会如何? 不考虑效能问题,是不是大部分电机不能用,或是可以用?

网友F:
要看用在那里.看什么负载.不考虑效能问题.都能直接用.

网友H:
你用的应该是美国的设备, 必须加变压器

网友I(2006-01-19):
如果用3800V的变压器,其控制电路性能可能会变差

网友J(2008-01-10):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380V 50的电机 能改440V 60 的电机 怎样计算线圈

网友K:
60Hz电机在50HZ的情况下磁通量会有增加,引起电机发热,做好通风散热是可以用的,工作电压会对负载功率有影响,还有耐压,降低肯定是没有耐压影响的;考虑负载功率,建议要么降低负载或者更换电机;我们这里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L:
应该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M:
直接用,没事,许多进口电机的铭牌上,都标有440V/60Hz,400V/50Hz,并且功率上也有一点差异,速度就不用说了。
反正意思非常清楚,两种电压都可用,仅仅是速度与效率慢一点。
如果你非要换一个变压器,那你就换吧。

网友N:
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