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OPC?

楼主(2005-09-19):
7300与上位机用5611采用OPC连接,自己编程序时是不是只要引用siemens opcda automation2.0就好了?

网友A:
你自己编用什么编啊?

楼主:
用c#的话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c#来自己编写程序 因为只有一台上位机,所以服务器和客户机都在一台电脑上 这样的话我应该怎样编程啊 还有怎么设置服务器啊?

网友B:
客户程序里引用就是那个就可以了啊,然后怎么编程序就看你需要了啊,在一台机子上连服务器比较容易的,然后就是编读写程序啊。

网友C(2009-01-04):
VB.NET中编写OPC访问WinCC变量时,DataChange事件程序不执行,为什么呢? 我是在Visual Stual 2005中,加入了引用"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

Dim WithEvents MyOPCGroup As OPCSiemensDAAutomation.OPCGroup

Private Sub MyOPCGroup_DataChange(ByVal TransactionID As Long, ByVal NumItems As Long, ByVal ClientHandles() As Long, ByVal ItemValues() As Long, ByVal Qualities() As Long, ByVal TimeStamps() As Date)

网友D:
TO zrgycy : 你检查一下你的MyOPCGroup.active 是否为TRUE,另外,MyOPCGroup.IsSubscription 也得是true 。 另外,你在VB.net 使用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 ,在引用 server 对象的groups 时,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