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有关伺服控制

楼主(2005-09-19):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用西门子S7300想同时控制两台400W伺服电机,实现位置控制,只是需要向其发送速度和大小的脉冲,半闭环控制.请问应当选择什么模块呢?FM354还是FM353?还是有其它解决方案?要求发送脉冲的频率>100KHZ,请各位高手出招. 在线等.

网友A:
"半闭环控制"?

网友B:
您如果用半闭环的话,可以不用FM354模块,只用高速输出脉冲就可以了,普通的模块就可以实现,不过一般伺服都要反馈的呀,为什么只做成半闭环呢?

楼主:
我选的告诉脉冲模块,最高频率1000HZ/S,也就是每秒最多发1000个脉冲,而我需要每秒可以发50KHZ的脉冲,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有没有更高输出频率的输出模块,或者有其它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