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发展历程

楼主(2005-09-19):
OMRON PLC发展历程 日本欧姆龙公司是世界著名PLC生产厂商之一,OMRON的小、中、大PLC各有特长;对于PLC一般应从基本性能、特殊功能及通信联网三方面考察其性能。基本性能包括指令系统、工作速度、控制规模、程序容量、PC内部器件、数据存储器容量等。特殊功能指中断系统、A/D、D/A、温控系统等,模块式PC的特殊功能是智能单元完成的。通信联网功能指PC与各种外设通信及PC组成各种网络,这一功能通常由专用通信板或通信单元完成。 OMRON公司从80年代至今,产品多次更新换代,下面依时间顺序对其发展情况作一简单回顾。 80年代初期,OMRON的大、中、小分别为C系列的C200、C1000、C500、C120、C20等。这些型号的PC指令系统少,而且指令执行时间长,内存也小,内部器件有限,PC体积大。例如,C20仅20条指令,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40uS~~80uS。上述产品目前已基本淘汰了。 随后小型机换代出现P型机,代替了C20机。P型机I/O点数最大可达148点。指令增加到37条,指令执行时间的速度也加快了,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4uS,体积也明显缩小。P型机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且易掌握和使用,因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当时的小型机市场上可以说独占熬头。 80年代后期,OMRON开发出H型机,大、中、小型对应由C2000H/C1000H、C200H、C60H/C40H/C28H/C20H。大、中型机为模块式结构,小型机为整体式结构。H型机的指令增加较多,有100多种,特别出现了指令的微分执行,一条指令可顶多条指令使用,为编程提供了方便。H型机指令的执行速度又加快了,大型H机基本执行时间才0.4uS,而C200H机也只有0.7us。H型机的通信功能模块很丰富,机构合理,功能齐全,为当时中型机中较优秀的机型,获得非常广泛的运用。C200H曾用于太空实验站,开创业界先列。 另外,OMRON还开发出微型机SP20/SP16/SP10。这类机型点数少,最少10点,但可自身联网(PC Link),最多可达80点。它的体积很小,功能单一,价格较低,特别适合于安装空间小、点数要求不多的继电器控制场合。 90年代初期,OMRON推出无底板模块式结构的小型机CQM1。CQM1控制I/O点数最多可达256点。CQM1的指令已超过100种,它的速度较快,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0.5Us,比中型机C200H还要快。CQM1的DM区增加很多,虽为小型机,但DM区可达6K,比中型机C200H的2K大很多,CQM1共有7种CPU单元,每种CPU单元都带有 16个输入点(称内置输入点),有输入中断功能,都可接增量式旋转编码器进行高速计数,计数频率单相5kHZ、两相2.5kHZ。CQM1还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标准脉冲输出可达1kHZ。此外,CPU42带有模拟量设定功能,CPU43有高数脉冲I/O端口,CPU44有绝对式旋转编码器端口,CPU45由A/D、D/A、温控等特殊功能单元和各种通信单元。CQM1的CPU单元除CPU11外都自带RS232C通信口。 在CQM1推出之前,OMRON推出大型及CV系列,其性能比C系列大型H机有显著的提高,它极大地提高了OMRON在大型机方面的竞争实力。1998年底,OMRON推出了CVM1D双极热备系统,它具有双CPU单元和双电源单元,不仅CPU可热备,而且电源也可热备。CVM1D继承了CV系列的各种功能 ,可以使用CV的I/O单元、特殊功能和通信功能单元。CVM1D的I/O单元可在线插拔。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后,OMRON更新换代的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后5年,OMRON在中型机和小型机上又有不少技术更新。 中型机从C200H发展到C200HS。C200HS与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到了1997年全新的中型机C200Ha又来了。它的性能比C200HS有明显的提高。除基本性能比C200HS提高外,a机突出特点是它的通信组网能力强。例如,CPU单元除自带RS232C口外,还可插上通信板,板上配有 RS232C、RS422/RS485口,a机使用协议宏功能指令,通过上述各种串行通信口与外围设备进行数据通信。A机可入OMRON的高层信息网Ethernet;还可以加入中层控制网Controller Link网,而C200H、C200HS不可以。 1999年OMRON在中国市场上又推出比a机功能更加完美的CS1系列机型,虽然CS1兼容了a机的功能,但不能简单地看作是a机的改进,而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的性能突飞猛进。因此,CS1代表了当今PC发展的最新动向。 OMRON在小型机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7年,OMRON在推出a机的同时,就推出P型机的升级产品,即小型机CPM1A:与P型机相比,CPM1A体积小,只及同样I/O点数的1/2,但是它的性能改进很大,例如,它的指令有93种、153条,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0.72uS,程序容量达2048字,单相高数计数达5KHz(P型机为2KHz)、两相为2.5KHz(P型机无此功能),有脉冲输出、中断、模拟量设定、子程序调用、宏指令功能等。通信功能也增强了,可实现PC与PC连接、PC与上位机通信、PC与PT连接。 1999年,OMRON在推出CS1系列的同时,在小型机方面相继推出了CPM2A/CPM2C/CPM2AE、CQM1H等机型。 CPM2A是CPM1A之后的另一系列机型。CPM2A的功能比CPM1A有新的提升,例如,CPM2A指令的条数增加、功能增强、执行速度加快,可扩展的I/O点数、PC内部器件的数目、程序容量、数据存储容量等也都增加了;所有CPM2A的CPU单元都自带RS232C口,在通信方面比CPM1A改进不少。 CPM2C具有独特的超薄模块化设计。它由CPU单元和I/O扩展单元,也有模拟量I/O、温度传感和CompoBus/S I/O连接等特殊功能单元。CPM2C的I/O采用I/O端子台或I/O连接器形式。每种功能单元的体积都很小,仅有90mmX65mmX33mm。CPU单元使用DC电源,共有10型号,输出是继电器或晶体管形式,有的CPU单元带时钟功能。CPM2C最多可扩展到140点,单元之间 通过侧面的连接器相连。CPU单元由RS232C口。CPM2C使用专用的通信接口单元CPM2C-CIF01/CIF02,可把外设端口转换为RS232C口或RS422/RS485口。CPM2C CPU单元的基本性能、特殊功能和通信联网的功能与CPM2A相一致。 CPM2AE是OMRON公司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 ,该机型仅有60点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4,使CPM2A-60CDR-A的简化机型。CPM2AE删除CPM2A的一些功能以减少成本,降低售价。被删除的功能主要有:后备电池(可选)、RS232端口、CTBL指令(寄存器比较指令)等。其它功能则与CPM2A完全相同。 CQM1H是小型机CQM1的升级换代产品。CQM1是OMRON PC家族中的一朵奇笆,它有漂亮的外表,拥有齐全的功能。而CQM1H在延续原先CQM1所有优点的基础上,提升充实了CQM1的多种功能。CQM1H对CQM1有很好的兼容性,对原先使用CQM1的老用户来说,升级换代十分方便。CQM1H的推出更加巩固OMRON在中小型PC领域无与伦比的优势。CQM1H在三大性能方面作了重大的提升和充实:I/O控制点数、程序容量和数据容量均比CQM1的性能比高出一倍;提供多种先进的内装板,能胜任更加复杂和柔性的控制任务;CQM1H可以加入Controller Link网,还支持协议宏通信功能。 三:我们公司所销售的PLC类型(以小型机为主要销售对象) 小型机以:CPM1A、CPM2A/CPM2AH/CPM2C、CQM1H和最新的CP1H为主; 中型机以:C200HX/HG/HE(-Z)[a机型]、CJ1M/G/H(NWS)、CJ1 大型机以:CS1、CS1D(冗余技术系统) CPM1A和CPM2A由于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将不在做讲解;这里主要介绍CP1H、CPM2H等新型机种,在介绍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PLC3种输出形式的区别: 1. 继电器输出: 用于交、直流负载,频率较低,一般不能超过20次/S,接点电流一般可达2~5A,电压交流220V或直流都可以 2. 晶体管输出:      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3. 晶闸管输出:      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当你的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时,应首选继电器输出,因其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当频率为10次/min以下时,既可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也可采用PLC输出驱动达林顿三极管(5—10A),再驱动负载,可大大减小。 现在我们讲讲OMRON公司的新型机种: CPM2AH是CPM2A是升级产品,CPM2AH的基本指令有14种,特殊指令105种,185条;基本指令的执行时间只要:0.64uS,特殊指令也只要7.8uS,程序容量达到4,096字(这些都跟CPM2A一样);扩展能力提高,最大至12路模拟量,模拟量精度(分辨率)提高到1/6000。同时CPM2AH的通信功能内置RS232CS端口及RS485适配器,主要用

网友A:
很好哦,我们用了不少OMRON的PLC。

楼主:
其实做了这么久的OMEON产品 一想到是日本人的 心里好不爽!! 真的希望中国有自己知识产权 独特技术的PLC 那么我马上换产品.....

网友B:
我用了四年OMRON的PLC,各人有个人的看法。 现在开始用西门子的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在不同的公司,面对的客户不一样

网友C:
谢谢吴工! 正在学习OMRON的PLC,我们公司有在用CQM1, C200HS,CVM1,盼望多指教. 期望与你交个Q友,QQ:35012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