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et TCP/IP协议问题

楼主(2005-09-19):
在WIN2000中能不能用1块网卡,添加2个internet TCP/IP协议设置2个IP进行通讯,如果能的话怎么添加???

网友A:
win2000支持一块网卡绑定2个不同网段的IP进行通讯。只需要在以太网的属性设置中选择高级,然后添加另外一个IP即可。

网友B:
又学一着

楼主:
我添加了另一个ip,ping 也通,但是通讯没有数据,只有主IP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