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Eco的疑问

楼主(2005-09-19):
一台西门子Eco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系统中,运行四年有余,恒压情况一直良好.最近突然出现压力波动现象,但用电位器给定固定频率时压力稳定.后来检查中发现,输出频率似乎不能及时跟随给定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不知道变频器是否存在问题?(通过P001参数观察:设为1时,观察到给定频率在小数后第一位上有些许变化;设为0时,观察到输出频率没有变化.)

网友A:
既然您把P001设置为0时,观察到输出频率没有变化,那么应该就是您的外部的问题了,不应该再是变频器的问题,因为压力波动的原因较多,建议检查一下外部的原因。不过您说电位器给定时较稳定,就比较奇怪了,可以在运行时,监视或测量一下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看看是否有较大的波动。

楼主:
输出频率应该跟随给定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吧?现在是给定变化,而输出却反应缓慢,总要等好一会儿才会改变

网友A:
你的加速时间设置是多少?可以适当减小加速时间。

网友B:
压力不稳,主要问应该是变送器。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但另一种情况也可导至,最简单也最让人忽视的是.压变或压表的阀开度过大,泵在运行时的机械冲击(尤其是远传压力表),导致采集的信号不稳.将阀关小,只要保证采集的压力信号相对稳定就号. 还有一种情况和ECO的带载能力有关,如果泵的机械部分有问题,其负荷变动过大,ECO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大家!正如zhengzheng所讲,运行该台水泵时,出水客管网振动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