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对三菱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9-19):
各位高手: 我是一名现场维护人员,现我们有两台三菱变频器出现了如下问题:变频器是280Kw 我们在换了两台新记意主板后,一直出现过流oc1故障,怎么也无法处理,再换了和以前一起买的变频主板后就好了,不会在出现过流故障。有那位高手可以帮我一下。这是作为提升机用的。

网友A:
如果主板的型号都是一致的,那么我认为是由于您的新主板没有对参数进行正确的设定导致的。建议您可以把原来的主板中的参数都记录下来,然后对照一下看看是否不一样。

网友B:
可能是参数没调好,重点检查参数“0”及参数“3”。

楼主:
谢谢各位: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试过了,没有用,看换有其他的没有。

网友C:
一:看空载时会跳吗?跳则板坏 二:功率参数 三:电流参数

网友D(2005-10-30):
我是这样判断的:因为你是买的新板,排除了板坏的问题!一般是这样的!应该是参数的问题,重点检查参数“0”及参数“3”。

网友E:
可能被偏了

网友F(2005-11-29):
我同意李老师的意思,有可能是参数的问题没有设好

网友G(2006-04-10):
要改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