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返回

楼主(2005-09-19):
请问:如何由子程序条件返回主程序

网友A:
可以采用中断返回的语句,比如siemens的beu就可以实现。针对台达来说,肯定也是有的,我先查一下资料。

网友B:
使用SRET指令。

楼主:
SRET 是自程序执行结束后返回,我要在自程序执行过程中 条件返回 主程序

网友C:
呵呵。难道你想跳到子程序后,如果条件不满足的话,就永远不返回主程序?天呀,还没有碰到过有这种想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