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问题在谈!!

楼主(2005-09-19):
首先感谢!石英钟,qghmz。590晶闸管击穿原装的会怎样??扩容的能不能讲具体一些?谢谢!!加整流变压器如何加容量如何确认??限流参数整定???我不是很明白你能讲具体一些???590+如何实现操作面板的升速降速??我想用590+的操作面板上的△,▽键实现电机的升速降速?按钮控制组态控制能否讲具体一些???590+的操作面板上的△,▽键需要如何设置参数??在别的设备上看到过,希望各位专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您的问题看起来比较没有头绪,感觉不是您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倒像是讨论。 不过我可以给您提出一个建议,您可以参考590的手册,那么您遇到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下载的地址是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66

网友B:
扩容以后,我感觉主要是电压反馈,电流反馈反面注意一下,参数没什么,跟小模块标准是一样的,电压反馈好处理,电阻降压就可以,电流检测主要是互感器要注意,而且还有精密取样电阻,类型编码电阻,磁场反馈电流取样电阻,脉冲方面,看情况是否需要新做脉冲放大,脉冲变压器注意绝缘电压 至于参数组态,只好看说明书了

网友C:
你问题也真多呀,如果你能描述得详细点,再加你自已的一些想法,我想,我能更好的回答你的问题。在此我只能单间的给你一点意见。 第一次出现可控硅击穿一般问题都很难找得出来(除非能看得到590以外的地方损坏),问题挺复杂的,要真的找出原因就要在现场才能做得到。原装的在可控硅击穿后,电源板很多时候会同时损坏,在换可控硅也同时把它换掉就更好。控制面板一般很少会坏,但如果在出现多次击穿可控硅就不敢保证了。 原装的都自带有RC吸收器,这方面一般没问题,扩容的就要多多的注意这方面。 选择快熔一定要选质量很好的,熔断时间短的;选择可控硅要最大程度上选好质量的牌子,而且要同牌子同型号,响应时间原理上也是要同一样的(但实际上同牌子同型号的可控硅都有差别);如果同一台590上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牌子的可控硅,那么击穿的几率就大了很多。 要在操作面板上的△,▽键实现电机的升速降速,我还没想出快捷方便的使用方法,但是如果在设定参数里面的斜坡、设计值合计1、速度环、上升/下降这几个菜单里直接改变参数还是做得到的。

网友D:
大家好,我现在有两个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们单位现在用的是欧陆590+的直流调速器,显示屏不知道怎么了,看不清楚,就好像是电子表的显示屏画屏了一样,是不是坏了?而且在生产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动停机,有时过十多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开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希望大家给出宝贵的指导意见。

网友E:
聂:显示花屏看它的连线接触如何.自动停机要看有无报警,有就好办,若无则看给定信号及与输入主接线拄相连的小接线拄的连接情况了.

网友F:
5伏电稳定否?是74HC374或者是显示屏坏了,我这里有这种显示屏.浏览:Http://www.gdi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