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信号直流电流、电压采集

楼主(2005-09-19):
0~20A的直流电流变换成4~20mA的标准信号的变送器 0~20V的直流电压变换成4~20mA的标准信号的变送器 这两种变送器有吗? 请提供技术参数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肯定有的 原来我们做的,现在停产了

网友B:
0-20V/4-20MA可以用本公司的隔离放大器IC和电量变送器。 0-20V/4-20MA可以用本公司的电量变送器。 不过这些产品都慢隔离产品,不知苻合你的要求吗? 0755-21166981

网友C:
给你一个电话:028-86527586,询问我,德国产品

楼主:
能否有更具体的资料

网友D:
做电量隔离变送器厂家很多,你的要求有标准产品.四川绵阳维博公司的不错,他们有800免费电话可查找咨询.

网友E(2005-12-01):
上楼的兄弟,解说不够专业;关于直流信号变送器产品市面上做的企业很多很多;0~20Vdc变送成4~20mAdc没有问题,它他大家常看到的0~10Vdc变送成4~20mAdc一样; 0~20Adc电流通常不可直接接到变送器里,必须内置或外置一个分流器比如75mVdc/20Adc的,20A通过分流器变成75mVdc,而75mVdc再通过直流信号变送器转换成4~20mAdc。原理就这是这样子! 假若电压是0~500Vdc变送器4~20mAdc怎么办,若对详情感兴趣请致电0512-65781972

网友E:
上楼的兄弟,解说不够专业;关于直流信号变送器产品市面上做的企业很多很多;0~20Vdc变送成4~20mAdc没有问题,它他大家常看到的0~10Vdc变送成4~20mAdc一样; 0~20Adc电流通常不可直接接到变送器里,必须内置或外置一个分流器比如75mVdc/20Adc的,20A通过分流器变成75mVdc,而75mVdc再通过直流信号变送器转换成4~20mAdc。原理就这是这样子! 假若电压是0~500Vdc变送器4~20mAdc怎么办,若对详情感兴趣请致电0512-6578197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