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助:画流程图拷备后选择用法

楼主(2005-09-19):
我想请问下为何我COPY一个泵后对它进行属性修改时,选择会把原泵一起选,有没有办法拆分?我用的是TDC3000。谢谢!

网友A(2005-10-19):
先选中新作的泵, delete 其属性.再重作属性就可以搞定.

网友B(2009-05-06):
数据准备
试验基础和信息源
DEM的建立与预处理
河网的提取和流域边界的划分
实例验证及精度检验

网友B:
请各位老师怎样画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