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用组态王的web浏览功能实现远程监控

楼主(2005-09-19):
我想用组态王实现远程控制操作 当单独做一个小画面时,画面上只有安钮和开关,然后进行web发布,从IE端浏览时,可以远程操作这些按钮和开关 但是,如果我发布一个较完整的工程,这个工程中的若干画面含有操作按钮和开关,这时再从IE端浏览时,对很多按钮和开关的操作是没办法远程进行的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在制作画面时出错了吗?还是发布时出错?对这些按钮和开关的设置都是相同的阿,可为什么有的可以远程操作,有的就不可以呢? 不知那位大虾遇到过此类问题,请赐教,谢啦!

网友A:
您连接的变量是什么类型的变量?

楼主:
第一种方式,按钮和开关的连接变量都是内存离散型变量 第二种方式,工程中的按钮和开关的连接变量有的是内存离散型,有的是I/O离散型

网友A:
对于网络控制方式,需要使用内存变量。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又用一个开关连接I/O离散变量,连接设备是亚控仿真PLC,也可以进行IE端的远程操作阿

网友B:
我对组态忘不了解,帮不了你有关组态的事。但是我可以提供一种产品,该产品(人机界面)提供的软件,自带WebSever功能,只要你在人机界面上,把画面,变量等和控制器地址映射好,就可以在电脑的IE浏览器键入,人机界面的IP地址,直接访问或监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