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PLC怎樣與台達人機用通訊????急!!!!

楼主(2005-09-19):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台達PLC與人機之間可不可以支持115200 BPS,台達PLC(型號=EH系列)怎樣設定. 謝謝!!謝謝!!

网友A:
在plc编程软件中把通讯速率该为115200, 在人机软件中也把通讯速率该为115200 就可以了.

楼主:
笨小孩2003:老兄 這樣更改好像不行

网友B:
如果你是采用PLC的com1口和人机通讯,要在程序中设定D1036的数值(用法与D1120相同)和M1138(用法与M1120相同)。

网友C:
你可以首先把PLC分个地址,再把波特率设定成你所需要的。另外人机界面的设定也得和PLC设定的同意起来。 一般都是采用佩戴的RS-232线和PLC通讯。 这样不就可以拉!!

楼主:
自己頂一下.......................

网友D:
很好处理呀. 1.如用PLC COM1接人机COM2 台达人机:模组参数通讯设定COM2 格式:1/RS232/7/1/115200/E PLC端程序: LD M1002 MOV HC6 D1036 SET M1138。 2.如用PLC COM2接人机COM2 RS232 台达人机设定同上 PLC端程序: LD M1002 MOV HC6 D1120. SET M1121 3.如用PLC COM3接人机的COM2 RS232 台达人机设定同上 PLC端程序: LD M1002 MOV HC6 D1109 SET M1136。

楼主:
zbs兄: 能否把人機改為com1 謝謝!!謝謝!!

网友E:
当然可以!

网友A:
to 阿龙 我就是设定好就能连了,不知为什么要弄这么复杂?

网友F:
请问 M1136和M1138究竟是跟M1121等同还是跟M1120等同啊 ?

网友G(2008-04-11):
PLC的程序也要编写的,,否则每次重开机时用COM19600

网友H:
看一下其他使用通讯的帖子参考着编

网友I(2008-05-31):
设置摸组参数,里面有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