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我想选一种恒压阀(稳压阀).那种较好?

楼主(2005-09-19):
各位朋友,我想选一个稳压阀,是SWAGELOK的还是PARK好呢,如果有那位师兄们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把资料发到我们的信息里: 气源前端的压力通过减压阀后大概有公斤,但是压力气源的压力会不断变化,随着气体的消耗,其压力直到1公斤以下,这样的话,我想把压力控制在2公斤,有这样的恒压阀吗? 请大伙推荐. 谢谢 SHANNEN@LONGRADAR.COM.CN

网友A:
你说提到的稳压阀就是减压阀,但是要求减压阀的稳压精度高一些。减压阀只能减压而不能升压,如果有时前压低到1公斤并,减压阀要求输出2公斤,这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