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掉闸现象!!!!

楼主(2005-09-19):
们公司的设备, PLC控制, 控制电动机启动。按启动按钮后,主开关掉闸。还有就是启动没问题,按停止时 掉闸。 1.5KW电机2个 , 主开关 30A, 交流接触器、 EOCR连接方式。 拜托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什么负载

网友B:
干扰问题

网友A:
主回路掉闸是什么能干扰他

网友C:
按停止时 掉闸。 什么意思

网友D:
看下主开关的型号

网友E:
能否告诉是什么负载?

网友F:
电机的绝缘不好吧,或线路有老化松动的的地方,应该是接地引起的.

网友G(2005-10-27):
你没说清楚

网友H:
电机启动电流过载

网友I:
交流接触器、主开关是否装在一起,振动?

网友J:
先测量一下电机的绝缘问题,再看一下是否有电机的堵转现象。如此配比的电器不会正常跳掉。

网友K:
我认为应该换一个主开关。卡一下电流。

网友L:
看一下电机与断路器的匹配是否合理,再看一下有没有绝缘问题。

网友M:
是不是电机相线接地漏电,量一下相线和地线的电阻

网友N:
和PLC的电磁兼容性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O:
  应该是过流了!看看开关型号是什么!

网友P:
估计是电机引出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Q:
这是典型的开关质量问题,更换一个主开关就好拉!

网友R:
首先不容怀疑,这是由于漏电引起的,可能是零地漏电,还可能是电机问题,绝缘层破皮!不会是过流的!看看三相电是否平横,缺相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S:
看看主开关,是否带漏电保护,如果有不排除有漏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