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加密技术

楼主(2005-09-19):
请教如何实现将PLC程序进行加密,要求用户在试用一定时间后如果密码不正确则不允许再使用,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网友A:
这个一般是不太好,但是也是一个要款办法。可以这样做:在输入给PLC程序时要给程序加密;PLC程序中有段程序检测时间,在时间与设定时间相等时PLC不执行功能动作。我的E-mail:zyj6333@sina.com.个人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但是要考虑现场的工况,不要由于PLC的突然锁死而引发安全事故

楼主:
我用的确是三菱FX系列,请问检测时间程序应如何写,我是一名刚开始学的学生。 谢谢。

网友C:
一般三菱的都能解开了. 我建议你还是加一个假的故障提示比较好 还不影响工作 因为故障了就要找你了,

网友D:
如果是货款的原因,建议不要这样做,现在三菱的密码太好解拉~~

网友E:
请问检测时间程序能给我一份吗 linhuaw@sohu.com

网友F(2006-07-03):
程序写好以后,就可以直接下装到下位机的CPU里了,如何给s7-300的项目加密码呢,程序不给别人打开修改。

网友G:
用个时间程序
对付那些欠款的是个办法

网友H(2007-02-27):
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以前被人拿着我的程序做了很多设备,虽不说是什么高级玩意,但是被一直合作的人偷偷的用了很怨,!防贼

网友I(2010-07-20):
在我国,知识产权就只有靠自己保护,收不到钱,自己辛苦思考编程的结果瞬间就成了别人的,可恶啊!无奈就需要加密了,但多数简单加密方法都能POjie,如果只按照标准的或简单的(如提到的软件设时间或计数控制法,或那些如西门子的CPU保护或know_how_protect的程序块保护)来实现,就一定达不到好效果,因为我们专业人员是看得懂,也能分析出来的,可以重新修改搞定。所以一定要硬软结合,能不用PLC时就不用,尽量用单片机等,如果需用PLC建议用GEPLC并在CPU属性中设置永久性保护密码好些,其他尽可能用高级语言编程,生成目标文件,再烧制到EPROM内,并开发专用板卡!这样一来,让他POjie困难些,你的利益才有些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