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闭环与PMAC闭环的判断与区别

楼主(2005-09-19):
各位高手: 现有一数控系统,电机采用松下伺服电机,控制卡采用的是PMAC2-PC104,输入回零指令,编码器的指数就会减到零,实际机械并没有什么动作。 另外,如何判断我得数控系统采用的伺服闭环,还是PMAC闭环。 谢谢!

网友A:
对 PMAC 不熟,不过,您用的是回零的指令,还是编码器清零的指令?是否当前电机已经在零位或者系统认为随处都是零位(零位信号有干扰)? 如何判断我得数控系统采用的伺服闭环,还是PMAC闭环, 一般来说,伺服总是有闭环的,如果把接到PMAC上的编码器信号断掉,,动作还基本正常,PMAC就没有闭环,电机一动就停不下来,甚至飞车,PMAC就是在闭环工作(这么试有危险,不能带着负载试)。

网友B:
PMAC有两种回零指令,一种是电机不动作,另一种是电机动作。先确认您的指令是否正确

楼主:
请问如何判断反馈的信号是来自伺服电机的还是PMAC的呢;PMAC2-pc104的回零开关的另一端是接在主板上还是ACC-1p上呀,非常感谢!!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C(2008-09-03):
小弟初学  小说一下

pmac有两种回零指令,1为home,这个指令是叫电机往零反向运动直到设定的位置2为homez指令或hmz,这个是把当前位置设定为0位,并且把计数器清零

对于pmac的环,当然是pmac闭环,这里涉及到位置,速度和力矩三个环的关系 ,可以去看看精华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