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带轻载.变频启停.每小时可以达多少次.20次能作到吗.请用过的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楼主(2005-09-1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只要负载允许,可以做到。 用一个DI点作启动指令就可以,控制这个DI点来控制启停。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三相异步电机大小有关)

网友D:
没问题,负载如果惯性大,可加变频器制动

网友E:
是可以的,当然还与三相异步电机大小有关!我在切纸机上用过!6秒钟一次,用制动电阻!

网友F:
没问题! 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就是经常起停的! 如果起停要求苛刻很好用矢量型变频器,外加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 有问题请联系13501573098

楼主:
对电机影响如何.没有惯性.

网友G:
有些应用需要每小时启停上千次,如折页机纸台上升,走几张纸就要上升一次。对于如此频繁的启停,变频器的应用是恰到好处。

楼主:
132KW用在空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