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400的关系

楼主(2005-09-19):
我是新手。请教大虾,西门子400的CPU配合300的IO卡件能用吗?能用的话会导致什么问题?或者说是不可靠因素。谢谢了

网友A:
他们可以配合使用,不过300的io卡件是作为400cpu的远程IO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通过底板总线进行通讯,需要通过通讯模块进行数据的传输,不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