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大家多帮忙!

楼主(2005-09-19):
两台机子(都为XP(sp2),一台装了WinCC(单用户项目),另一台充当OPC Client读WinCC自带的OPC Server中的数据,服务器端的DCOM配置过了,客户端可以枚举服务器端的progid,但连接时会出现“拒绝的权限”的错误。以为由于是单用户项目的原因,故创建一个多用户项目,再连接还出现“拒绝的权限”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客户端也需要注册啊,怎么注册?请高手指教!3ks

网友A:
笔者在2000下进行过这种连接,对dcom的配置很重要,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了dcom,另外建议在服务器上以administrator登陆,在客户端也以同样的身份登陆,这样能获取系统的最高权限,在客户端配置前,需要登陆服务器端,输入用户名密码。在任何系统下进行配置,都需要暂时先把防火墙关掉。

楼主: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都装在一个机子上完全可以的,可读可写。证明客户端是没有问题的吧。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都是以管理员的权限登陆的,而且用户名密码都设成一样了,sp2自带的防火墙关了,确认没有别的防火墙了,服务器端的dcom权限配置参照了论坛里的做法,访问权限:Everyone。其余也照论坛里所讲的方法配置的,是否wincc OPC服务器OPCServer.WinCC不允许远程访问啊,还是sp2配置不太一样啊,请指教! 还有一个问题 * 能不能远程访问ifix单机版的OPC服务器而不需要装额外的软件 包。 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郁闷死了,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