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3初步调试

楼主(2005-09-19):
SPC3是贴片式的,芯片太小,管脚太细太密,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怎样才能把管脚引导出来进行焊接连线?做这方面实验的朋友,你们刚开始是怎么调试的?苦恼的我先谢了!

网友A:
这个已经不算密了,你不想浪费芯片的话,就自己做块小板子,把线引出来!

网友B:
我也要做这个东西,能否参考一下你的初始化程序!!谢了先!! Email:celibate_san@163.com, 也可以QQ交流一下:476526399

楼主:
谢了,xue78。 现在硬件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软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asang,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连的? 欢迎回复,谢谢!

网友C:
SPC3的電路並不復雜,做過51CPU+RAM的人,你就把SPC3當成一顆外部RAM來使用,並參考一下說明書上的方案,注意SPC3在51CPU的映射地址范圍。如果有IM183-1硬件板,則參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SPC3的硬件电路它的参考手册上就有,最好还是按照它的典型电路,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按照典型电路使用RTS的601光耦,结果物理层试验就没通过测试。

楼主(2005-10-22):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 做过这方面实验的朋友,我想问一下,这里的难点在哪?

网友D(2006-01-18):
各位!谁有DPS2开发包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tangyongyao@sina.com

网友E(2008-06-19):
各位!谁有DPS2开发包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international1908@163.com

网友F:
管脚引导出来进行焊接连线?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呢做?

难道你想用面包板搭个平台出来,自己画个PCB,焊上去不就得了,管教密,就用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