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正弦波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2005-09-1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滤掉电路中的高谐波,提高交流的平滑度

网友B:
正弦滤波器主要功能是滤波 提高功率因数 消除谐波对电网的污染但要达到很理想的效果还不行 要知道谐波源来自哪里 什么负载 周边用电的环境 以及各次谐波的比例和含量 高次低次要分开虑 要虑还得补

网友C(2007-04-16):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D(2007-12-01):
正弦波滤波器是用在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改善变频器输出波形,与输出电抗器、DV/DT滤波器相比较,正弦波滤波器末端有一级电容滤波电路,使变频器输出波形接近正弦波,从试验看,波形并不平滑,有毛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