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FSGateway错误求助

楼主(2005-09-19):
最近导师叫做一个东西,首先需要用Intouch来显示DSC上面采集的数据。看Wonderware官方的说法,FSGateway是取代OPCLink的东西。下载安装了以后,可以正常的连接到OPC Server,也可以正常的看到Node,但是在Browser Item的时候报错,错误是: Failed to browser the opc server's address space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是通过网络采集数据吗?如果是得话,您检查一下是否DCOM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B:
用opclink作INTOUCH 的驱动。

楼主:
回如火:还没有从网络上采集,刷新本机的OPC item就报错 回邓工:找不到OPCLink的下载链接,麻烦你给一个或者直接把软件发给我,lenciel@gmail.com

网友C:
1. 如果你浏览本机的OPC Server, 就出这个错, 有可能是你的OPC Server不支持Item浏览功能. 2. FSGateway是OPCLink的替代软件, 功能更加强大.

楼主:
我怀疑是因为我的OPC Server中的item名称中有连接号“-”,导致了这个问题。

网友C:
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你也试一下其他的OPC Client, 看看能不能browse 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