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PLC

楼主(2005-09-19):
PLC的基本概念 - PLC的由来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是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是为工业控制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早期的可编程控制器称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它主要用来代替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装置的功能已经大大超过了逻辑控制的范围,因此,今天这种装置称作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但是为了避免与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的简称混淆,所以将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 一. PLC的由来 在60年代,汽车生产流水线的自动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由继电器控制装置构成的。当时汽车的每一次改型都直接导致继电器控制装置的重新设计和安装。随着生产的发展,汽车型号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这样,继电器控制装置就需要经常地重新设计和安装,十分费时,费工,费料,甚至阻碍了更新周期的缩短。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69年公开招标,要求用新的控制装置取代继电器控制装置,并提出了十项招标指标,即: 1、编程方便,现场可修改程序;2、维修方便,采用模块化结构;3、可*性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4、体积小于继电器控制装置;5、数据可直接送入管理计算机;6、成本可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竞争;7、输入可以是交流115V;8、输出为交流115V,2A以上,能直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等;9、在扩展时,原系统只要很小变更;10、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至少能扩展到4K。 1969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研制出第一台PLC,在美国通用汽车自动装配线上试用,获得了成功。这种新型的工业控制装置以其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可*性高,通用灵活,体积小,使用寿命长等一系列优点,很快地在美国其他工业领域推广应用。到1971年,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食品,饮料,冶金,造纸等工业。这一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的出现,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重视。1971日本从美国引进了这项新技术,很快研制出了日本第一台PLC。1973年,西欧国家也研制出它们的第一台PLC。我国从1974年开始研制。于1977年开始工业应用。 PLC的基本概念 - PLC的定义

楼主:
二. PLC的定义 PLC问世以来,尽管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为了使其生产和发展标准化,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ory Association)经过四年的调查工作,于1984年首先将其正式命名为PC(Programmable Controller),并给PC作了如下定义: “PC是一个数字式的电子装置,它使用了可编程序的记忆体储存指令。用来执行诸如逻辑,顺序,计时,计数与演算等功能,并通过数字或类似的输入/输出模块,以控制各种机械或工作程序。一部数字电子计算机若是从事执行PC之功能着,亦被视为PC,但不包括鼓式或类似的机械式顺序控制器。” 以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又先后颁布了PLC标准的草案第一稿,第二稿,并在1987年2月通过了对它的定义: “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可编程控制器及其有关外部设备,都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联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设计。” 总之,可编程控制器是一台计算机,它是专为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制造的计算机。它具有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并且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但可编程控制器产品并不针对某一具体工业应用,在实际应用时,其硬件需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用配置,其软件需根据控制要求进行设计编制。

楼主:
四、PLC的发展阶段 虽然PLC问世时间不长,但是随着微处理器的出现,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据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PLC也迅速发展,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1、早期的PLC(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早期的PLC一般称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这时的PLC多少有点继电器控制装置的替代物的含义,其主要功能只是执行原先由继电器完成的顺序控制,定时等。它在硬件上以准计算机的形式出现,在I/O接口电路上作了改进以适应工业控制现场的要求。装置中的器件主要采用分立元件和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采用磁芯存储器。另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其抗干扰的能力。在软件编程上,采用广大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所熟悉的继电器控制线路的方式—梯形图。因此,早期的PLC的性能要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其优点包括简单易懂,便于安装,体积小,能耗低,有故障指使,能重复使用等。其中PLC特有的编程语言—梯形图一直沿用至今。 2、中期的PLC(70年代中期—80年代中,后期)在70年代,微处理器的出现使PLC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厂家先后开始采用微处理器作为PLC的中央处理单元(CPU)。这样,使PLC得功能大大增强。在软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等功能以外,还增加了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自诊断等功能。在硬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开关模块以外,还增加了模拟量模块、远程I/O模块、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并扩大了存储器的容量,使各种逻辑线圈的数量增加,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数据寄存器,使PLC得应用范围得以扩大。 3、近期的PLC(80年代中、后期至今)进入80年代中、后期,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微处理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使得各种类型的PLC所采用的微处理器的当次普遍提高。而且,为了进一步提高PLC的处理速度,各制造厂商还纷纷研制开发了专用逻辑处理芯片。这样使得PLC软、硬件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楼主:
三. PLC的特点 PLC的主要特点 1、高可*性(1)所有的I/O接口电路均采用光电隔离,使工业现场的外电路与PLC内部电路之间电气上隔离。(2)各输入端均采用R-C滤波器,其滤波时间常数一般为10~20ms.(3)各模块均采用屏蔽措施,以防止辐射干扰。(4)采用性能优良的开关电源。(5)对采用的器件进行严格的筛选。(6)良好的自诊断功能,一旦电源或其他软,硬件发生异常情况,CPU立即采用有效措施,以防止故障扩大。(7)大型PLC还可以采用由双CPU构成冗余系统或有三CPU构成表决系统,使可*性更进一步提高。 2、丰富的I/O接口模块PLC针对不同的工业现场信号,如:交流或直流;开关量或模拟量;电压或电流;脉冲或电位; 强电或弱电等。有相应的I/O模块与工业现场的器件或设备,如: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传感器及变送器;电磁线圈;控制阀等直接连接。另外为了提高操作性能,它还有多种人-机对话的接口模块; 为了组成工业局部网络,它还有多种通讯联网的接口模块,等等。 3、采用模块化结构为了适应各种工业控制需要,除了单元式的小型PLC以外,绝大多数PLC均采用模块化结构。PLC的各个部件,包括CPU,电源,I/O等均采用模块化设计,由机架及电缆将各模块连接起来,系统的规模和功能可根据用户的需要自行组合。 4、编程简单易学PLC的编程大多采用类似于继电器控制线路的梯形图形式,对使用者来说,不需要具备计算机的专门知识,因此很容易被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所理解和掌握。 5、安装简单,维修方便PLC不需要专门的机房,可以在各种工业环境下直接运行。使用时只需将现场的各种设备与PLC相应的I/O端相连接,即可投入运行。各种模块上均有运行和故障指示装置,便于用户了解运行情况和查找故障。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因此一旦某模块发生故障,用户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的方法,使系统迅速恢复运行。 PLC的功能 1、逻辑控制 2、定时控制 3、计数控制 4、步进(顺序)控制 5、PID控制 6、数据控制:PLC具有数据处理能力。 7、通信和联网 8、其它:PLC还有许多特殊功能模块,适用于各种特殊控制的要求,如:定位控制模块,CRT模块。

楼主:
六. PLC的基本结构 PLC实质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 1、中央处理单元(CPU)是PLC的控制中枢。它按照PLC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接收并存储从编程器键入的用户程序和数据;检查电源、存储器、I/O以及警戒定时器的状态,并能诊断用户程序中的语法错误。当PLC投入运行时,首先它以扫描的方式接收现场各输入装置的状态和数据,并分别存入I/O映象区,然后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逐条读取用户程序,经过命令解释后按指令的规定执行逻辑或算数运算的结果送入I/O映象区或数据寄存器内。等所有的用户程序执行完毕之后,最后将I/O映象区的各输出状态或输出寄存器内的数据传送到相应的输出装置,如此循环运行,直到停止运行。 为了进一步提高PLC的可*性,近年来对大型PLC还采用双CPU构成冗余系统,或采用三CPU的表决式系统。这样,即使某个CPU出现故障,整个系统仍能正常运行。 2、存储器存放系统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存放应用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用户程序存储器。 PLC常用的存储器类型 (1)RAM (Random Assess Memory) 这是一种读/写存储器(随机存储器),其存取速度最快,由锂电池支持。 (2)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这是一种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在断电情况下,存储器内的所有内容保持不变。(在紫外线连续照射下可擦除存储器内容)。(3)EEPROM(Electrical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这是一种电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使用编程器就能很容易地对其所存储的内容进行修改。 PLC存储空间的分配 虽然各种PLC的CPU的最大寻址空间各不相同,但是根据PLC的工作原理,其存储空间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区域: (1)系统程序存储区 (2)系统RAM存储区(包括I/O映象区和系统软设备等) (3)用户程序存储区系统程序存储区:在系统程序存储区中存放着相当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系统程序。包括监控程序、管理程序、命令解释程序、功能子程序、系统诊断子程序等。由制造厂商将其固化在EPROM中,用户不能直接存取。它和硬件一起决定了该PLC的性能。 系统RAM存储区:系统RAM存储区包括I/O映象区以及各类软设备,如:逻辑线圈;数据寄存器;计时器;计数器;变址寄存器;累加器等存储器。 (1)I/O映象区:由于PLC投入运行后,只是在输入采样阶段才依次读入各输入状态和数据,在输出刷新阶段才将输出的状态和数据送至相应的外设。因此,它需要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RAM)以存放I/O的状态和数据,这些单元称作I/O映象区。一个开关量I/O占用存储单元中的一个位(bit),一个模拟量I/O占用存储单元中的一个字(16个bit)。因此整个I/O映象区可看作两个部分组成:开关量I/O映象区;模拟量I/O映象区。 (2)系统软设备存储区 :除了I/O映象区区以外,系统RAM存储区还包括PLC内部各类软设备(逻辑线圈、计时器、计数器、数据寄存器和累加器等)的存储区。该存储区又分为具有失电保持的存储区域和无失电保持的存储区域,前者在PLC断电时,由内部的锂电池供电,数据不会遗失;后者当PLC断电时,数据被清零。 1)逻辑线圈与开关输出一样,每个逻辑线圈占用系统RAM存储区中的一个位,但不能直接驱动外设,只供用户在编程中使用,其作用类似于电器控制线路中的继电器。 另外,不同的PLC还提供数量不等的特殊逻辑线圈,具有不同的功能。 2)数据寄存器与模拟量I/O一样,每个数据寄存器占用系统RAM存储区中的一个字(16 bits)。 另外,PLC还提供数量不等的特殊数据寄存器,具有不同的功能。 3)计时器 4)计数器 用户程序存储区 用户程序存储区存放用户编制的用户程序。不同类型的PLC,其存储容量各不相同。 3、电源 PLC的电源在整个系统中起着十分重要得作用。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可*得电源系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因此PLC的制造商对电源的设计和制造也十分重视。一般交流电压波动在+10%(+15%)范围内,可以不采取其它措施而将PLC直接连接到交流电网上去。

楼主:
五、PLC的分类 1、小型PLC 小型PLC的I/O点数一般在128点以下,其特点是体积小、结构紧凑,整个硬件融为一体,除了开关量I/O以外,还可以连接模拟量I/O以及其他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它能执行包括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联网以及各种应用指令。 2、中型PLC 中型PLC采用模块化结构,其I/O点数一般在256~1024点之间。I/O的处理方式除了采用一般PLC通用的扫描处理方式外,还能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即在扫描用户程序的过程中,直接读输入,刷新输出。它能联接各种特殊功能模块,通讯联网功能更强,指令系统更丰富,内存容量更大,扫描速度更快。 3、大型PLC 一般I/O点数在1024点以上的称为大型PLC。大型PLC的软、硬件功能极强。具有极强的自诊断功能。通讯联网功能强,有各种通讯联网的模块,可以构成三级通讯网,实现工厂生产管理自动化。大型PLC还可以采用三CPU构成表决式系统,使机器的可*性更高。

楼主:
七. PLC的工作原理 最初研制生产的PLC主要用于代替传统的由继电器接触器构成的控制装置,但这两者的运行方式是不相同的: (1)继电器控制装置采用硬逻辑并行运行的方式,即如果这个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或断电,该继电器所有的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在继电器控制线路的哪个位置上都会立即同时动作。 (2)PLC的CPU则采用顺序逻辑扫描用户程序的运行方式,即如果一个输出线圈或逻辑线圈被接通或断开,该线圈的所有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不会立即动作,必须等扫描到该触点时才会动作。 为了消除二者之间由于运行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考虑到继电器控制装置各类触点的动作时间一般在100ms以上,而PLC扫描用户程序的时间一般均小于100ms,因此,PLC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术。这样在对于I/O响应要求不高的场合,PLC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的处理结果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扫描技术 当PLC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1)输入采样阶段 在输入采样阶段,PLC以扫描方式依次地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映象区中的相应得单元内。输入采样结束后,转入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即使输入状态和数据发生变化,I/O映象区中的相应单元的状态和数据也不会改变。因此,如果输入是脉冲信号,则该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输入均能被读入。 (2)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PLC总是按由上而下的顺序依次地扫描用户程序(梯形图)。在扫描每一条梯形图时,又总是先扫描梯形图左边的由各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并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对由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该逻辑线圈在系统RAM存储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刷新该输出线圈在I/O映象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确定是否要执行该梯形图所规定的特殊功能指令。即,在用户程序执行过程中,只有输入点在I/O映象区内的状态和数据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输出点和软设备在I/O映象区或系统RAM存储区内的状态和数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排在上面的梯形图,其程序执行结果会对排在下面的凡是用到这些线圈或数据的梯形图起作用;相反,排在下面的梯形图,其被刷新的逻辑线圈的状态或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排在其上面的程序起作用。 (1)输出刷新阶段 当扫描用户程序结束后,PLC就进入输出刷新阶段。在此期间,CPU按照I/O映象区内对应的状态和数据刷新所有的输出锁存电路,再经输出电路驱动相应的外设。这时,才是PLC的真正输出。 2、PLC的I/O响应时间 为了增强PLC的抗干扰能力,提高其可*性,PLC的每个开关量输入端都采用光电隔离等技术。为了能实现继电器控制线路的硬逻辑并行控制,PLC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术)。以上两个主要原因,使得PLC得I/O响应比一般微型计算机构成的工业控制系统满的多,其响应时间至少等于一个扫描周期,一般均大于一个扫描周期甚至更长。所谓I/O响应时间指从PLC的某一输入信号变化开始到系统有关输出端信号的改变所需的时间

楼主:
八. PLC的I/O系统 1、I/O寻址方式 PLC的硬件结构主要分单元式和模块式两种。前者将PLC的主要部分(包括I/O系统和电源等)全部安装在一个机箱内。后者将PLC的主要硬件部分分别制成模块,然后由用户根据需要将所选用的模块插入PLC机架上的槽内,构成一个PLC系统。不论采取哪一种硬件结构,都必须确立用于连接工业现场的各个输入/输出点与PLC的I/O映象区之间的对应关系,即给每一个输入/输出点以明确的地址确立这种对应关系所采用得方式称为I/O寻址方式。 I/O寻址方式有以下三种: (1)固定的I/O寻址方式这种I/O寻址方式是由PLC制造厂家在设计、生产PLC时确定的,它的每一个输入/输出点都有一个明确的固定不变的地址。一般来说,单元式的PLC采用这种I/O寻址方式。 (2)开关设定的I/O寻址方式这种I/O寻址方式是由用户通过对机架和模块上的开关位置的设定来确定的。 (3)用软件来设定的I/O寻址方式这种I/O寻址方式是有用户通过软件来编制I/O地址分配表来确定的 PLC程序设计语言介绍  在PLC中有多种程序设计语言,它们是梯形图语言、布尔助记符语言、功能表图语言、功能模块图语言及结构化语句描述语言等。梯形图语言和布尔助记符语言是基本程序设计语言,它通常由一系列指令组成,用这些指令可以完成大多数简单的控制功能,例如,代替继电器、计数器、计时器完成顺序控制和逻辑控制等,通过扩展或增强指令集,它们也能执行其它的基本操作。功能表图语言和语句描述语言是高级的程序设计语言,它可根据需要去执行更有效的操作,例如,模拟量的控制,数据的操纵,报表的报印和其他基本程序设计语言无法完成的功能。功能模块图语言采用功能模块图的形式,通过软连接的方式完成所要求的控制功能,它不仅在PLC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集散控制系统的编程和组态时也常常被采用,由于它具有连接方便、操作简单、易于掌握等特点,为广大工程设计和应用人员所喜爱。 根据PLC应用范围,程序设计语言可以组合使用,常用的程序设计语言是: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布尔助记符程序设计语言(语句表);功能表图程序设计语言;功能模块图程序设计语言;结构化语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梯形图与结构化语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布尔助记符与功能表图程序设计语言;布尔助记符与结构化语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 1、梯形图(Ladder Diagram) 程序设计语言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是用梯形图的图形符号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采用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程序采用梯形图的形式描述。这种程序设计语言采用因果关系来描述事件发生的条件和结果。每个梯级是一个因果关系。在梯级中,描述事件发生的条件表示在左面,事件发生的结果表示在后面。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是最常用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它来源于继电器逻辑控制系统的描述。 在工业过程控制领域,电气技术人员对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较为熟悉,因此,由这种逻辑控制技术发展而来的梯形图受到了欢迎,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是:(1)与电气操作原理图相对应,具有直观性和对应性; (2)与原有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相一致,对电气技术人员来说,易于撑握和学习; (3)与原有的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的不同点是,梯形图中的能流(Power FLow)不是实际意义的电流,内部的继电器也不是实际存在的继电器,因此,应用时,需与原有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的有关概念区别对待; (4)与布尔助记符程序设计语言有一一对应关系,便于相互的转换和程序的检查。 2、布尔助记符(Boolean Mnemonic) 程序设计语言布尔助记符程序设计语言是用布尔助记符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布尔助记符程序设计语言与计算机中的汇编语言非常相似,采用布尔助记符来表示操作功能。 布尔助记符程序设计语言具有下列特点: (1)采用助记符来表示操作功能,具有容易记忆,便于撑握的特点; (2)在编程器的键盘上采用助记符表示,具有便于操作的特点,可在无计算机的场合进行编程设计; (3)与梯形图有一一对应关系。其特点与梯形图语言基本类同。 3、功能表图(Sepuential Function Chart) 程序设计语言功能表图程序设计语言是用功能表图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它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采用功能表图的描述,控制系统被分为若干个子系统,从功能入手,使系统的操作具有明确的含义,便于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设计思想的沟通,便于程序的分工设计和检查调试。 功能表图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是: (1)以功能为主线,条理清楚,便于对程序操作的理解和沟通; (2)对大型的程序,可分工设计,采用较为灵活的程序结构,可节省程序设计时间和调试时间; (3)常用于系统的规模校大,程序关系较复杂的场合; (4)只有在活动步的命令和操作被执行,对活动步后的转换进行扫描,因此,整个程序的扫描时间较其他程序编制的程序扫描时间要大大缩短。功能表图来源于佩特利(Petri)网,由于它具有图形表达方式,能较简单和清楚地描述并发系统和复杂系统的所有现象,并能对系统中存有的象死锁、不安全等反常现象进行分析和建模,在模型的基础上能直接编程,所以,得到了文泛的应用。近几年推出的PLC和小型集散控制系统中也已提供了采用功能表图描述语言进行编程的软件。关于佩特利(Petri)网的一些基本概念,我在以后有机会时再介绍给各位,以有助于对功能表图的进一步理解。 4、功能模块图(Function Block) 程序设计语言功能模块图程序设计语言是采用功能模块来表示模块所具有的功能,不同的功能模块有不同的功能。它有若干个输入端和输出端,通过软连接的方式,分别连接到所需的其它端子,完成所需的控制运算或控制功能。功能模块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在同一种类型中,也可能因功能参数的不同而使功能或应用范围有所差别,例如,输入端的数量、输入信号的类型等的不同使它的使用范围不同。由于采用软连接的方式进行功能模块之间及功能模块与外部端子的连接,因此控制方案的更改、信号连接的替换等操作可以很方便实现。 功能模块图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是: (1)以功能模块为单位,从控制功能入手,使控制方案的分析和理解变得容易; (2)功能模块是用图形化的方法描述功能,它的直观性大大方便了设计人员的编程和组态,有较好的易操作性; (3)对控制规模较大、控制关系较复录的系统,由于控制功能的关系可以较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编程和组态时间可以缩短,调试时间也能减少; (4)由于每种功能模块需要占用一定的程序内存,对功能模块的执行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因此,这种设计语言在大中型PLC和集散控制系统的编程和组态中才被采用。 5、结构化语句(Structured Text) 描述程序设计语言结构化语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是用结构化的描述语句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它是一种类似于高级语言的程序设计语言。在大中型的PLC系统中,常采用结构化语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来描述控制系统中各个变量的关系。它也被用于集散控制系统的编程和组态。结构化语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采用计算机的描述语句来描述系统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各种运算关系,完成所需的功能或操作。大多数制造厂商采用的语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与BASIC语言、PASCAL语言或C语言等高级语言相类似,但为了应用方便,在语句的表达方法及语句的种类等方面都进行了简化。 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具有下列特点: (1)采用高级语言进行编程,可以完成较复杂的控制运算; (2)需要有一定的计算机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知识和编程技巧,对编程人员的技能要求较高,普通电气人员无法完成。 (3)直观性和易操作性等性能较差; (4)常被用于采用功能模块等其他语言较难实现的一些控制功能的实施。部分PLC的制造厂商为用户提供了简单的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它与助记符程序设计语言相似,对程序的步数有一定的限制,同时,提供了与PLC间的接口或通信连接程序的编制方式,为用户的应用程序提供了扩展余地 PLC发展的大潮流——网络控制

楼主:
一、PLC发展的潮流 目前,国外PLC制造商不断推出新产品。西门子最初推出S5系列,然后推出S7系列;三菱开始是F系列,FX系列,现在是A系列(A1、A2、A2X)。大趋势是功能越来越多,集成度越来越高,网络功能越来越强。特别是网络,因为联网是一个大潮流。 现在各种PLC都在发展自己的网络,一般从结构上有两种,一种在PLC模块上做了一个通信输出口,可以直接与计算机联接实现点对点通信(RS232联接);另一种是通过多点联接(RS485联接),这适用于多层PLC。 这方面,西门子的产品具有代表性,它具有自己的PROFIBUS协议的网络标准,现在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几乎已经成为国际标准,获得广泛的应用。目前网络是一个发展趋势。网络的控制中心一般有两台计算机,通过电缆与现场的PLC站相连,每个站就放在被控设备的附近,从设备到PLC站之间的电缆很短,从PLC站到控制中心只需一根电缆线,这样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二、PLC的最新发展动态 一是PLC网络化技术的发展,其中有两个趋势,一方面,PLC网络系统已经不再是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而是迅速向开放式系统发展,各大品牌PLC除了形成自己各具特色的PLC网络系统,完成设备控制任务之外,还可以与上位计算机管理系统联网,实现信息交流,成为整个信息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现场总线技术得到广泛的采用,PLC与其他安装在现场的智能化设备,比如智能化仪表,传感器,智能型电磁阀,智能型驱动执行机构等,通过一根传输介质(比如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连接起来,并按照同一通信规约互相传输信息,由此构成一个现场工业控制网络,这种网络与单纯的PLC远程网络相比,配置更灵活,扩容更方便,造价更低,性能价格比更好,也更具开放意义。 二是PLC向高性能小型化发展。PLC的功能正越来越丰富,而体积则越来越小。比如三菱的FX-ON系列PLC,最小的机种,体积仅为60×90×70mm2,相当于一个继电器,但却具有高速计数、斜坡、交替输出及16位四则运算等能力,还具有可调电位器时间设定功能。PLC已不再是早期那种只能进行开关量逻辑运算的产品了,而是具有越来越强的模拟量处理能力,以及其他过去只有在计算机上才能具有的高级处理能力,如浮点数运算,PID调节,温度控制,精确定位,步进驱动,报表统计等。从这种意义上说,PLC系统与DCS(集散控制系统)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小了。用PLC同样可以构成一个过程控制系统。

网友A:
写的很好,希望“可编程控制器”同志多写些类似的好东西!

网友B:
参数如下:PR0=10.0是最小频率设定,PR1=50.0最大频率设定,PR2=5.0加速时间,PR3=10.0减速时间,PR4=120,PR5=100,PR6=5.1,PR7=0,PR8=120,PR9=11。然后A0:故障显示。B0=1,B1=1,B2=0,B3=0,B4=1,B5=1,B6=0,B7=0,B8=1,B9=0,B10=0,B11=4.2,B12=4.8,B13=0,B14=2.9~120,PRC=50,PRD=0。参数如上所示。

网友C:
这类文章非常好,希望写点PLC编程的实例。

网友D:
写的很形象,适合那些刚刚接触的人来学习

网友E:
我对PLC一直都很感兴趣,今天看到这样的文章真的很高兴!

网友F:
介绍了PLC的发展过程,非常好,我正在搜集资料,准备介绍DCS的发展过程

网友G:
期待着你的DCS啊李尤同志

网友H:
非常好啊,我也非常期待DCS发展过程能尽快出来。

网友I:
哪位大哥能不能哪个实际的例子来教教我 LANJIANG04@SINA.COM 谢谢

网友J:
都是书上的

网友K:
写的非常具体,期待你的下一篇!

网友L:
请教,我是自学PLC的,刚开始很难入手,现在用200编锅炉控制系统,编程该从哪里着手!! 回帖者一生平安!!

网友M:
写的就是挺不错嘛

网友N:
写的很不错,归纳的很好,也很详细

网友O:
不是原创吧!

网友P:
工控技术,欢迎加入中国工控人QQ群14262600,中国人的技术,中国的论坛,中国人的进步。专业群,谢绝无聊者

网友E:
照抄课本的文章,只要会打字的人,都可以了. 拿一本关于PLC的书籍,搬上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建议大家,还是去看看书本好一点.

网友E:
这篇文章,我就在书本上见到过了, 还不是抄作,要拿出来的真东西出来啊. 真正有真东西的人有几个呢?

网友Q:
好文章,不管怎样都给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谢谢!

网友R:
谢谢上面的大哥,让我又学到不少,

网友E:
就是呀,有好的东东放上来就是好的

网友S:
可编程控制器(PLC)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工业控制装置。它将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在一起,具有高可靠性、灵活通用、易于编程、使用方便等特点,因此近年来在工业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改造传统产业等方面得到普遍应用。 PLC的生产厂家和产品型号很多,但基本原理相同,特别是梯形图(LD)和顺序功能图(SFC)程序设计方法,对所有的PLC都是一样的。 PLC的应用包括PLC硬件和程序设计 我认为该文章写得不错.有待望大哥的进一步探索,我会向你学习的!

网友T:
我是名新手 请你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是 skywolfwyq@126.com 希望前辈能多多指导

网友U:
说明的很详细,非常感谢作者的认真态度,我想了解一下PLC和外部储存器之间的连接通讯过程,不知老师可否赐教?同时也希望老师为我指明一个初学者开始的起点和相关的自学教材,不胜感激!

网友V:
大家好啊 我好是一个新手,希望以后有日子里多关照

网友W:
新手可以看看。

网友X:
那儿有编程的例子啊,我也想看,谢谢

网友Y:
先生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的笔记本和PLC连接一个多小时就回自动 关机了,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过有好的办法的话,希望能给我发个Email 我的asong-168@163.com

网友Z:
刚刚看完,很精彩! 初学者,期待各位大虾拉小弟一把,不胜感激!

网友AA:
不管怎样,这对初学者来说是个好东西,理论基础嘛

网友AB:
复制,粘贴,没大意义,还不如说点具体的好哦

网友AC:
请问:哪位大侠精通松下FP1 PLC与触摸屏GT10之间的通讯问题?

网友AD:
还行 我也看到了类似的书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会向你学习这种认真的

网友AE:
很好,对初学者是非常有用的。希望能发一些有关编程的入门文章。

网友AF:
3q very much, 我是一名初学者,有时候不知怎样着手学习,请各位大师不吝指教

网友AG:
呵呵!搞普及工作还是得有人做的啊!多谢了!

网友AH:
我只是听到过,但我是肯定要学的,现在向各位前辈请教怎么做好初学的准备.谢谢

网友AI:
我是刚从学校出来的,是学自动化控制的,想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师教教我 谢谢!!!

网友AJ:
各位前辈多介绍一些好书,比如含有题目,然后给出答案提示的.公司里好多FX-2N的说明书,可是我认为要真正会程序设计的话,必须自己动手编写程序,现在很缺乏资料,望推荐,先谢了!

网友AK:
我公司有部分honeywell TDC3000/S900,Bailey infi90 备件,超低价。 欢迎来电垂询,联系电话:010-81535497 联系人: 王 平 电子邮件: wangping2005tz@126.com

网友AL:
希望大家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编程程序,供大家参考学习

网友AM:
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即可

网友E:
能讲讲s7与上位机软件的链接吗?

网友AN:
不管是哪里的,只要拿出来共享就是好的,要不然要发表文章,是不是还得自己去造字。

网友AO:
好象是抄的吧,这段有点熟,要拿出真本事来我就服你了

网友AP:
希望能把PLC,外部继电器,传感器联系起来统一描述,把这些孤立的单元整和

网友AQ:
你好 学习PLC不是人人能学好,主要要有自动化控制基础,接线控制学好后,PLC学起来就容易些,最主要还是个人思路,来实现达到目的,这是最关键的。

网友E:
仅对了解有用。

网友AR:
PLC介绍的很好,我们欢迎好的技术文章和好的建议,她能使我们的视野开阔,知识见长。谢谢面的朋友。

网友AS:
我是一名新手,学习学习!谢谢大师的总结。

网友AT:
写的很好

网友AU:
难得友人如此介绍

网友AV:
你怕只有你一个人是新手哦,我也是的呢

网友AV:
有什么不懂的,去工控新天地网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AW:
作者真是太负责了,谢谢了

网友AX:
各位前辈: 我是自学PLC编程的,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系列,请问PLC的内置电位(D8030和D8031)的时间应该怎么在能减去?原来的是225,我要用的是5-15之间,如有那位前辈知道的请告诉我? 邮箱: tanmac163@.com 谢谢!

网友AY:
呵呵 感觉象毕业论文啊 不过对我们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AZ:
有没有哪位高人有韩国LG PLC资料啊.

网友AZ:
有没有哪位高人有韩国LG PLC资料啊, 我的邮箱是 hangxin122758@163.com

网友BA:
对PLC了解不少呀! 这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在书上见过叫

网友BB:
怎么不就一些实用的例子,总在讲原理等,这些文字到处都有

网友BC:
不错呀,不过能发针对性的文章就更好了。

网友BD:
我的最大体会就是 设备用PLC做核心控制,在因生产需要工艺变更的时候,在笔记本上把程序修改就可以适应不断的变化.如果用继电器控制,那样改个工艺流程可就麻烦大了.

网友BE:
说的很详细,希望多发表类似文章...

网友BF:
对于处学者关键是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工程来掌握,否则只是纸上谈兵,理论关键在理解.

网友BG:
谢谢,非常全面啊,能给一些实际例子么,渴求!!!!!!!!!! guchen920@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BH:
我是一名初学者,有时候不知怎样着手学习,请各位大师不吝指教我现在有一台FX2N-128三凌的PLC我要用来控制吹瓶机不知道要从那方着手才行。还有我的PC上的三凌PLC编程软件输入中文后就变成日文。请各位大师能教我。FUCHANGHUI1122@SOHU.COM.CN

网友BI:
不知道是从哪本书硬搬上来的呀,!!1 说维修经验才是真才呀!

网友BJ:
净说些没有用的。 你要拿出实力来才 能服人

网友BK:
太老套了 有能耐写些实用的,谁懂机械手的控制编程

网友BL(2005-10-21):
很好。不管是照书抄还是自己的大作,能把自认为有用的东东同大家分享就很不错了。多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BM:
一个老线的改造 选用pc+plc的结构,把控制下放到plc去完成。那些可以采用直接通信的智能设备,采用通信控制,其他通过plc控制,并且完成与上位pc机的通信。这样,上位机只要完成大量数据处理,监控,控制整个系统的动作起停即可。 plc点数如下: plc1 I6 O4 AI4 plc2 I3 O2 plc3 I4 AI3 其中,plc1的AI4要求实时性比较高,要完成曲线的绘制,ad要求16位,至少12位,采样数据在1k以上。 现在的问题: 1、由于ad要求太高,plc的成本直接上去,我考虑采用单独的 模块,带存储区的,通过485/422可以与上位机通信,而他可以 根据要求单独采样,转化数据,存储数据,等待上位机的读取。 各位大侠,依你看可行么?你可知道那里可以买到成品? 2、就是组网的通信问题。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请教大侠一些细节 上位pc机如何写程序呢?只要知道通信协议,在上位机采用高级 语言直接读写plc的存储区就可以么?plc还要写通信程序么?介绍一些经验阿,越具体越好。 等分析了具体要实现的功能,写程序时还要劳烦的,谢了先。

网友BN:
hao !我也是初学者!感觉 很好!我的E-MILEttwwbb2003@yahoo.com.cn.望不吝赐教!!!

网友BO:
这篇文章怎么这么眼熟,是不是《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里面的........

网友BM:
在上位机采用高级语言直接读写plc的存储区就可以
plc一般不用写通信程序

网友AB(2006-04-06):
好的plc是种出来的。

网友BP:
好啊,太好了!

网友BQ:
能不能哪个实际的例子来教教我
feiniao355@sohu.com

网友BR(2020-09-21):
幼稚,找资料复制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