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与WinCC V6通信

楼主(2005-09-19):
求:S7-200与WinCC V6通信,不增加通信处理器能否实现与2台S7-200连接? PC_ACCESS V1.0要授权才能使用?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不增加通信处理器能实现与2台S7-200连接,PCaccess需要授权才能使用。

网友B:
怎么我的PCACCES不用授权就可用?

网友C:
S7-200与WinCC V6不能 通信

网友A:
PCaccess曾经出过测试版本,是未授权的版本。如果您的是正式版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还有: h200做modbus从站,WinCC加Modbus Series通道,200中需加入程序

网友E:
我的pcaccess是不用授权的,可以下载一个,网上有很多。 wincc和s7-200通信也没有问题 多带几个也可以

楼主:
TO: 我是新手帮忙吧 Siemens的东西有免费的吗? 你在哪下载的?

网友F(2008-04-24):
用opc 和 pc access完全可以通信,自由口

网友G:
我做过用OPC 还用了KEPWARE 没有用PA 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