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支pt1000(或pt100)是否可接两块二次仪表?

楼主(2005-09-20):
有网友问: 工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场只能安装一支热电阻(不可改变),而我既需要用此进行实际测温,又要用此对其它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请问应如何处理? 答:直接接不可以。变通的方法:采用封装在一个铠装管中的双支热电阻。

网友A:
对上述回答,我有一个异议,讲出来供大家批评: 用一只一入二出的温度变送隔离模块可能是解决此问题更简便一些的办法

网友B:
采用一进两出的信号隔离变送器,我们的客户有用到这样的方法。(用两只4-20mA/4-20mA的隔离放大器IC,将输入端串接后可得到两组隔离的输出信号。)

网友C:
也可以采用二次仪表的变送输出来实现的。我们有美国红狮的PID控制器,该表介绍如下: T48 -1/16DIN温度控制器 • 抑制超调的PID控制 • 自整定PID控制设定 • 双LED显示,同步温度指示值和设定值 • 输出和控制方式的状态指示 • 10种类型传感器输入(热电偶或RTD) • 远程设定点输入功能(可选) • 加热器电流监视和加热器断线报警 • 双路报警输出(可选) • DC线性输出(0-10V,0/4-20mA)(可选) . 手动/自动控制方式 • 过程启动的设定点斜升 • 可编程用户(增加适用性) • 传感器错误校正(温度漂移)和断线检测 • 加热和冷却输出 • NEMA4X/IP65前屏 • 85-250VAC输入电源 • 程锁定一参数保护功能 • 组合单元垂直或水平安装 • 现场可更换输出板(继电器或逻辑/SSR驱动) • 备有可控硅输出。

网友D:
德国tecsis的产品有带现场显示并可带4_20mA信号输出的. 详细资料请看www.linkaut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