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1000 line sq wave encoder

楼主(2005-09-20):
这个是一个供应商给的电机编码器的参数,搜索了一下以前的文章意思好像是这个编码器是line drive的。那么什么波形和到底多少线对精度什么的有什么影响,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所有运动控制卡都可以接收这种编码器的输出吗?谢谢!

网友A:
是长线差分输出方式。基本上运动控制卡都可以接收这种编码器的输出。

网友B:
能讲的具体点吗? "sq wave"?

网友C:
正交方波,一般称为A/B相信号。为什么不问给你这个参数的“供应商”。

楼主:
我写email问了,他一直不理我,只好来这里请教了。我还是不明白这个线的数量跟硬件的实际工作表现有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D:
我没理解错的话,1000线指的是电机每转一圈,编码器输出1000个脉冲或4000个记数(COUNTS).假如你电机和滾珠丝杠相连,丝杠的螺距为10MM/转, 你电机转一圈就相当于直线运动了10MM. 4000/10=400记数/MM. 也就是400个记数代表一毫米. 如果你用的是10000线的编码器,就是4000个记数代表一毫米.这样说能明白吧?

网友E:
A/B相是相差90度的方波,应该还会有Z相的凹槽。精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滚珠丝杠的等级。

楼主:
精度明白了,谢谢各位!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丝杠螺距为400个计数代表4毫米,我要电机让丝杠移动1毫米,然后休息1秒,再反向移动1毫米,相当于每次只转1/4圈,如此循环,这对伺服电机的参数有什么特殊要求吗?一般的伺服电机可以满足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