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容量选择问题?

楼主(2005-09-20):
变频器的容量选择与电机的额定功率应该是什么关系?有具体的原则吗? 1、比如工频下电机负载率已达到80%,若长时间要工作到10HZ甚至5HZ时,变频器容量是否要加大?加大到多少? 电机容量是否也要加大?(比如1.5kw电机,恒转矩负载) 2、电机需要频繁换向,变频器及电机容量是否还需要加大?

网友A:
一般如果是恒转矩负载,需要选择变频器厂家专用于恒转矩负载的变频器,比如富士G系列。如果是选用为通用变频器则需要选高一个功率等级,如果为风机泵类负载,那么选择专用的风机类变频即可,通常是通用变频低一个功率等级。

网友B:
变频器容量都不必加大。但要注意电机发热问题。工艺设计时最好不要让变频器长期低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