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有RSLogix500和micrologix1500高手吗???

楼主(2005-09-20):
我在用RSLogix500对micrologix1500进行IO cofiguratoion时添加1769-IF4时,在1769-IF4高级设置里有个选项是A或B,如选A它耗24V是150mmA,如选B它耗的是60mmA,这些设置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谢谢!!qq:19100650

网友A:
这个模块从底板总线获取电源的方式可以是+5V dc/+24V dc,选择不同的电源等级,会导致不同的电流消耗。

楼主:
那当然要选B了,可以多扩展,为什么还要A干吗??高手您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B:
是不是有带负载能力的考虑

网友A:
有这方面的考虑。

楼主:
先B是外接电源

网友:
建议你仔细看看你的硬件1769-IF4的各项铭牌参数,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