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

楼主(2005-09-20):
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 1,变频器V/F控制异步电机,为横转距控制,低频达到多小时,转距将大副下降.求距频曲线. 2,变频器矢量控制,1-50HZ能提供200%的额定转距.如控制普通异步电机,1-50HZ能否提供100%额定转距. 3,转距提升问题 变频器的介绍:1HZ转距提升150%的含义. 是不是变频器1HZ运行时转距可提升为额定转距的150%,其余频率的转距为额定转距以内.

网友A:
1、基频之后(50/60HZ)转矩下降 2、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自然能保证1-50HZ全程100%额定转距. 3、转距提升在V/F控制方式下使用,分自动转矩提升和手动转矩提升,实际上是提升启动电压 变频器的介绍:“1HZ转距提升150%的含义”.应该是1HZ是可以达到150%的转矩,

网友B:
通常V/F变频器的调速比为1:20,在超过基频以后转矩会下降,同时在低频(1/20*50HZ)的转矩也得不到保证,哪怕是加上转矩补偿. 在一些技术说明上,比如说1HZ 150%主要是指变频器在低频情况下可以提供短时间较高的转矩,以保证电机在起动时能满足的电气性能,并不表示能长时间能提供这么高的转矩,在应用时要注意,不清楚时可以向供应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