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楼主(2005-09-20):
自己的应用程序怎么通过OPC访问7300啊 硬件上我是用PC+5611+“3132DP”组态成s7连接了

网友A:
您的应用程序需要支持opc client,然后把siemens的softnet opcsever配置好,通过opc就可以看到服务名称,节点名称、变量名称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想自己用visual studio中的c#来编客户端 另外只有一台上位机,同时做server和client可行吗?

网友B(2008-12-15):
没有问题,可以同时做server和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