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急需解决的调速问题

楼主(2005-09-20):
我现在遇到一个西门子直流调速的问题:在一套轧机上,轧机上下辊各自用一套西门子6ra70传动,而传动所用的两台直流电机机械特性差异很大,但工艺要求传动系统调速精度要很高。请问各位高手有何高招。可给我发邮件:liehuojingang@email.cqgt.cn

网友A:
您说的机械特性差异较大,能否测量出特性曲线? 如果可以,那么就可以在plc中进行非线性化处理,然后控制调速器,使两个能达到较高的精度。

网友B: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我没有用过,但据我了解它比欧陆的590在功能上还要多,在处理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你可以通过主从控制来解决:首先你把速度反馈用上光电编码器,通信电缆最好也能用上光缆(如果有困难,用屏蔽电缆,注意地线接得好,用在轧机上应该可以了);把两台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也互相通信,然后,就是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参数组态一下,做到主从控制的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采用同一个速度反馈,最好不要加到PLC里,这样增加了反馈的时间,控制不精确。同一个给定,同一个反馈,就应该没有问题,当然在做电流优化和速度优化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分别做,最好带着轧辊优化,要是弱磁的也要仔细做,包括磁场优化。至于主从可能不好实现,因为主从控制要求刚性连接,轧辊打滑会出现失控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