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如何选择合适的工业电脑(用于人机界面)

楼主(2005-09-20):
由于人机界面的关系,我们需要为用户配置工业电脑。可我不清楚通常的工业电脑配置是什么,如何选取一个合适的稳定运行的工业电脑。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从配置来说,笔者没有看到太多特别的地方,只是,工业电脑的主板扩展槽较多,另外设计是面向于工业场合,从温度要求、恶劣环境的适应上做了一些改进,建议选择一些大厂家的工业电脑即可。

楼主:
谢谢!能不能推荐几个厂家?另外,如果不配显示器的话(显示器计划到客户现场之后再购买),一般的工业电脑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B:
研华,研祥,等,你可以打电话到当地销售商处去问问,根据你的要求报价的。

网友C:
其实差不多的,无非内存大一点,显卡和主扳好一点,用dell和ibm的主机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dell问吧.

楼主:
谢谢赐教,我已和研华公司取得联系.用于人机界面的工业控制电脑,需不需要狡独立显卡?

网友D:
工业控制电脑一般被称为“工控机”,工控机的主板一般都集成了显卡。独立显卡在工业应用中很少需要,因为主板上的显卡功能已经够用了;即使是用于人机界面,由于工业人机界面中的图形处理并不复杂,独立的显卡也是没必要的;而且目前市面上PCI显卡已基本没有了,而工控机一般只支持PCI显卡!另外,有关工控机的知识可访问www.chinahmi.com 网站的“技术服务-技术问答-工控机”栏目看看!!!

网友E:
楼上: 你所说的PCI显卡应该是笔误,实际上是ISA显卡吧?!

楼主:
我与西门子,DELL,研华等公司都取得了联系,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西门子的工控PC最好?另外,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对于工控机,是不是需要有许多接口?是否需要扩展槽?谢谢!

网友F:
这要看你所做的系统啦

网友G:
pro-face也有工控机的..也不错喔. 称为 PS3700或PS3701

网友H: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你不用板卡的话,我推荐你使用昆仑通态的嵌入式工控一体机,可以与我联系:mcgsslq@163.com

网友I:
我从没有用专用工控机,而是自己组装主机作工控机

网友D:
TO 老菜鸟: 工控机的无源底板上一般都有ISA和PCI插槽,你说的ISA显卡当然也支持,但ISA总线的显卡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古董”了,市场上已不可能买到了。目前电脑市场上的AGP和PCI-E显卡都不能用于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