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 转速突然下降问题

楼主(2005-09-20):
安川G5-45KW变频器正常运行中,突然有转速下降停顿现象,又自动恢复,无故障报警,导致产品报废,同时用的安川有其他规格从没有此现象,都是出在45KW上,换台变频器就行,外部应无问题,那位高手可以解释.

网友A:
如果没有报警现象,我觉得估计是某一个地方接触不良,要不就是控制板有问题,估计要厂家维修了

楼主:
控制板不会有问题,多数是驱动问题,应该有高手碰到同样问题吧,光藕、电容::::

网友B:
测量输出电压及电流是否平衡?估计是不平衡造成电流大引起失速保护。

楼主:
输出电压、电流都平衡,因为这只是偶然现象,都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的,好象不是失速保护,取消该功能也没有效果。

网友C:
是不是开机一会就出现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元件老化了,刚开机是正常的,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了, 对调电路板,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了. 具体是什么问题,只有检测过之后才知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在这里只可以大概的估计.不过呢,等你搞好了这台机,希望能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下是那里坏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得到提高吗?你这个机子的故障,有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的.只有维修人员检测过之后,才可以定论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D:
是外部控制吗?如是可能控制板输入端口有问题,还有可能象有瞬时缺电现象,查机内有无插件,锣钉松动

楼主:
没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我是遇到第6次了.

网友E:
这种情况在我这里来说是家常便饭了,我的是三垦机器,并且多少外部给定运转信号的(端子),处理来也十分简单,大部分是端子松动和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是我怀疑你的问题运行端子的螺丝松动....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外部的模拟量或数字量的线路、元件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G:
不可能?它的频率是485通讯控制的,端子起动的

楼主:
xaoeto 的观点正确,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以前我们也修好过这种故障,还是驱动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安川G5的驱动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按上次的解决方法失灵了,有没有那位知道透彻的分析一下驱动的影响.

网友H:
我虽然没有用过安川的变频器,通过你的介绍,我认为应该是控制信号的问题,接触不好,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