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5-09-20):
大家好... 请问在windowmaker中画好的画面怎么在intouch应用程序中找不着啊/

网友A:
在你的INTOUCH.EXE 打开时,会出现 名称 路径 分辨率 版本 模式 及描述 看对应栏位的路径。

楼主:
那里看过了,只有一些word的备份文件,没有与所画画面名称相符的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那不是Word的备份文件,是InTouch画面的备份文件. InTouch画面文件的后缀是.win. 其实你不用知道是哪个文件,你只要在WindowMaker中打开你画的那幅画面就可以了. 当然你需要以保存了你的程序. :-)

楼主:
to contoller: 你好! 我安装intouch9.0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安装m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2.7SP1过程中提示:"命令行选项语法错误".请问该如何解决呢>?在讨坛里看过类似的贴子好像没找着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