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00做从站,300做主站。该怎样来进行通讯?

楼主(2005-09-20):
我这里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s7-315-2dp做主站,s7-222做从站。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该怎样来进行组态呢?

网友A:
应该是用的profibus总线吧。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B:
参考以下网页的内容: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1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