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望高人出现!

楼主(2005-09-20):
大家好,向各位求教啦!有个项目是一个扩建工程,原为PLC5(1785-L30B)系统,现改为1756双机热备,带两个I/O机架。在其中的一个I/O机架上添加一块DHRIO卡与原PLC5构成DH+通讯(原PLC5系统不再参与控制而只相当于I/O机架,省却改线的麻烦并节省I/O卡件费用)。 1756双机热备系统(带2个I/O机架)为CONTROLNET网。原PLC5程序不再使用,连同扩建设备在ControlLogix5000里重写程序,我不知道在ControlLogix5000里怎样读写原PLC5的I/O,因为第一次用AB的产品,感到无从下手很头疼,望能得到您的指教!因I/O点数较多,希望能够有省事点的方法。请说得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到工控网自助资料库下载: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5/6/13/1756-um001D.pdf 参考其中的18章有较详细的描述。

网友B:
可用Message指令读取,详细可参见DHRIO说明书中的例子

网友C:
事实上比较简单的,在RSLogix5000里配DHRIO,然后配机架,模块,但是由于PLC远程IO的寻址方式较复杂,特别是模拟量的读取。所以一下子很难说得清楚。

楼主:
总体框架我在RSLogix5000里已构建好了,主要就是对PLC5 I/O的寻址问题!不知该打哪里的电话找谁咨询。

网友D:
CPU出故障的几率极低,你热备CPU?值得思考

楼主:
可否提供一下ControlLogix与PLC5之间dh+通讯的编程范例,最好数字量模拟量都有!万分感谢! 这个方案ControlLogix远程机架上的DHRIO卡件是直接连接PLC5的CPU 1785-L30B,构成DH+通讯。MSG指令的Block Transfer Read/Write在这种DH+通讯方式下好象不能使用。IO点数较多,用PLC5 Typed Read/Write还是PLC5 Word Range Read/Write省事?一条MSG指令最多可以读/写的IO点数怎样确定? deercola@163.com

网友E:
你需要做三方面的工作。 1.配置MSG命令,读取PLC5的数据; 2.在RSLogix5000上配置Mapping; 3.配置1756DHRIO的Routing。 我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那就发给我啊,万分感谢!deercola@163.com Mapping是在RSLogix5000里什么地方配置?配置1756DHRIO的Routing要用到1756网关组态软件吧,这个软件要花钱买吗,能不能下载到?

网友E:
我已经把例子发给你了。 Mapping要在RSLogix5000中,Logic"-> "Map PLC / SLC Messages进行设置。 DHRIO模块的Routing Tabel设置在RSLinx中设置。

网友F(2006-02-22):
TO xiezm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也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有关PLC5用DH+和SLC500的通讯问题。我的QQ是63141597

网友G(2008-05-15):
有没有人清楚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