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台达VFD-M报OU过电压

楼主(2005-09-20):
台达VFD-M单相2.2KW变频器上电后过一段时间报OU过电压(变频没有运行),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那就要检查您的输入电压了,另外可以检查一下参数的设置,关于电压报警的设置限值。

楼主:
楼上这位大哥,我找不到关于电压报警的设置限值是哪一个参数啊

网友B:
OV並不可以設置的~~~ 他是偵測DC-bus的電壓超過硬體標準就會出現 220V系列的話直流側電壓超過400Vdc就會出現警報

楼主:
直流电压测出为298V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查看以下面板显示对应吧?否则需检测直流检测电路。

网友D:
DC19两端的电压正常应该在-17.5V左右,此电压高了跳OV,底了跳LV,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控制板上的问题了

楼主:
为何还有一个回复看不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