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ANASONIC“MCDDT”的問題??請教各位師傅了!!!!!!!!!

楼主(2005-09-20):
我在用PANASONIC“MCDD”系列的馬達時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當你在伺服ON時,馬達就開始有嗡...嗡.......的響聲,我調的伺服器內部參數有:(02----0),(4B----360).其它的參數我沒有調個,不知道為什麼??????????????請教各位師傅了!!!!!!!!!!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啊!这个是伺服伺能信号上了所发出的声音。

网友B:
关键是您所说的声音大不大,如果较大,而且振动严重,那么就需要调整参数了,比如加减速时间参数等。

网友C:
与加减速时间应该没有关系吧?还没开始运动呢。有关系的,应该是增益和积分时间参数,但是,没有用过这型电机,不知道是几号参数。

网友D:
是松下A4系列小惯量750W驱动器, 你看看驱动器PR20参数对不对,还有就是注意一下自动实时增益的参数,看一下需不需要改动。如果你是用手动调参数,自动实时增益那里的参数就应该对应的改动为手动。

楼主:
謝謝各位!!!!!!!!!!!!!!!!!原來是它的機械鋼性我沒有調好,重新修改了一下參數就好了!!!!!在此感謝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