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见过三菱FX-20MR型的微型PLC编程器进不了程序里面的问题?电脑可以进去。就是编程器进不去,报警。如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请指教。谢谢!!!请发WHWB1982@HOTMAIL。COM

楼主(2005-09-20):
没有谁见过三菱FX-20MR型的微型PLC编程器进不了程序里面的问题?电脑可以进去。就是编程器进不去,报警。如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请指教。谢谢!!!请发WHWB1982@HOTMAIL。COM

网友A:
应该是编程器的问题,既然电脑通过软件可以进去,那么说明PLC的通讯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激情如火 不是啊,我的编程器是好的,别人的编程器也进不去,好象这个PLC的内寸出了问题,红灯常亮,不知道怎么处理,既然三菱公司设置有报警这个红灯,我想应该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的,我在很多资料上找到,但都说是报警,就没说怎么处理。好遗憾,在网上也找不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只有求助大家了!!!!!!!! 谢谢

网友B:
如果是PLC上的ERROR灯闪烁,表示程序错误。ERROR灯常亮表示CPU错误。如果确认编程器OK,检查编程器的连接电缆。

楼主:
ERROR灯常亮表示CPU错误。这个我知道啊,肯定是CPU出问题了,但我想知道怎么处理他才能好啊!!!!帮帮忙哦

网友B:
没有遇到此类情况,但如果是新的PLC可以找供应商。提供一个电话或许可以有帮助021-64325458-828(柯工)。

楼主:
桃子: 不是新的啊,用了一年左右,找不了别人啊,我发现三菱的很容易出这个毛病,欧姆龙CPM1的我一直还没见过这种现象,我认为这是三菱公司故意弄的这样的原始程序,糊弄怎么中国人,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咱们自己的产品!!!!!!!!!!闹魂的期盼

楼主:
谢谢你哦,021-64325458-828(柯工)他是干什么的啊????供应商吗?有时间加我的QQ24700767

网友C: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D(2008-05-29):
灌水的到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