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73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 DP通讯链接

楼主(2005-09-20):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S7-300的站: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 Install new 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如下图:
在SIMATIC文件夹中有EM277的GSD文件: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本例中选择了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如下图:
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如下图: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硬件信息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 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打开STEP7中的变量表和STEP7 MicroWin32的状态表进行监控,它们的数据交换结果如下图:
注意: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EM277上拨位开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

网友A:
占个位置

网友B:
版主的工作态度值得称赞,如此不遗余力

网友C:
版主请问一下EM235的拨码开关的定义,谢谢!!

网友D:
很好,值得表扬!

网友E:
老兄讲得很好!!可是有些地方具体实施还是不行!! 我的STEP7中老是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请教老兄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您是否所选的地址错误,或者的确象提示的那样,被别的通讯程序占用了。

网友F: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感谢这种精神被仁兄传扬. 技术领域的同仁们不要在此仅仅学到冰山一角的小知识, 重要的是领悟这可贵精神. 共同进步.

网友G:
恩 不错啊 同仁们共同进步哦!!!!~~~~~~

网友H:
S74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 DP通讯链接,是不是在200里不用编程,只需提供一个变量表就可以呢?

楼主:
是的。200中不需要写通讯程序,但需要把数据传送到预定义好的v区

网友H:
怎么传送?请指教

楼主:
用mov指令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ld i0.0 mov VB200 这样子吗?没做过传输,V区如何定义,比如我想将几个工作状态通过277传给400,您能给我个具体例子吗?

网友H:
斑竹,你在吗?我的问题急需解决,帮帮忙!

楼主:
您看上图的: 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然后您用mov指令把数据传输到VB0-VB15中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我上传的是变量,只需将变量状态放入存储区就可以了吗?比如 ld i0.0 = v0.0 但我不知V0.0对应400里的是什么

网友H:
今天通过WinCC V6,已实现将变量上传,非常感谢激情如火。

网友I:
非常感谢,要收藏下来仔细看

网友J(2005-10-29):
斑竹好:非常感谢,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网友K:
数据用不用转换?200里的存储是32000而300里可是27648,有没有影响,用不用转换到27648里?

网友A:
现在收集

网友J(2005-12-13):
我感兴趣的是一品黄山的具体实现做法,而不是这种泛泛的,看完了我也会说,但我不会做

网友J:
一品黄山兄:我想请教一个曾经让你困惑的问题,给点指点,以上的你的具体做法如何来实现的?

网友J:
不至于这样保守吧。

网友L:
正在做这样的项目

偶有通讯中断出现,甚是头痛!

网友M:
以后用的着,强力支持

网友N:
版主请教您一个问题:怎么确定不用设置,S7-200与S7-300交换的数据区域就是VB0-VB15呢?

网友N:
楼主出来说话啊,急切期待中

楼主:
请参照下图:在v偏移中设置。

网友O:
 引用原话--"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 Install new 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

    Option Install new GSD,但我没有找到“SIMATAC"文件,这就是说找不到“SIEM089D.GSD”文件,请问“SIMATAC"文件,还在那个文件夹下面,谢谢

网友P:
  各位同僚:
    大家好!
         我近日在安装WINCC V6.0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安装了SQL SERVE 2000 ,MSMQ 等软件后,也就是满足了WINCC的安装条件后,再在WINCC V6.0 的虚拟安装光盘中执行 SETUP.EXE时,弹出“NTVDM CPU遇到无效指令 ........... 请选择“关闭”或“忽略””,对话框标题是“16位MS-DOS 子系统内容”。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

   故今特邀各位,共商对策。

网友Q: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感谢这种精神被仁兄传扬.
  技术领域的同仁们不要在此仅仅学到冰山一角的小知识,
  重要的是领悟这可贵精神.
  共同进步.
向激情如火表示崇高敬意!!!!!!!!!!!!!!!!!!!!!!!!!!!!!!!!!!!!!!!!!!!!!

网友R:
这个我用过
通过EM277实现台达伺服电机与S7 300组成DP网络,老兄讲的很具体

网友S:
GE90-30 Profibus模块与S7-200 EM277如何配置及通讯?

网友R(2006-01-14):
总不是DP口连在一起

网友T:
也可以上网plc.123ye.com上看到一些工控方面的文章,上面也有PROFIBUS应用的。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R(2006-06-30):
有没有在武汉的朋友有CP5511的通讯卡啊?
借给兄弟用下,在下感激不尽
联系电话:13871327894

网友U:
lz非常之感谢,学到了好东东!

网友V:
我这边只取200当中的一些模拟量值,300只收不发,怎么配置
?word out/ ? word in ?
没有单独的out 啊?

网友W(2006-09-11):
有没有更详细的

网友X:
200之间的PROFIBUS通讯也能用这个做吗?

网友Y(2006-10-19):
我的5611卡连不上EM277啊!!!!!!!!!

网友Z:
激情:你是高手。
链接后如何编程呢,
有没有专门讲解这个问题的资料,详细的资料,
谢谢!

felixai@163.com

网友AA:
楼主讲得真好,感激不尽

网友AB:
很好 ,学无止境

网友AC:
请问斑竹,300和200通讯,300要编程吗?
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是怎么对应的,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D:
只得鼓励

网友AE(2006-11-22):
太好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AF:
版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支持

网友AG:
非常感谢!

小小!

网友V:
请问斑竹,300和200通讯,300要编程吗?
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是怎么对应的,是如何设置的?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AH(2007-05-06):
各位大侠收徒吗?诚心拜师!

网友AI:
楼主,真是太谢谢你了,向楼主一类的工程师们致敬.

网友AJ:
好东西啊,不容易找的

网友AK(2007-08-23):
谢谢啊,真可谓雪中送炭啊!

网友AL:
谢谢指教,我受到了深克的启发

网友AM(2007-11-15):
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在此觅到了。 谢谢楼主的奉献!

顶。。。。

网友AN:
先行谢过了!!

网友AO:
用得着
留下了
谢谢!

网友AP(2009-05-09):
谢谢楼主啊,领悟这可贵精神. 共同进步.

网友AQ(2009-09-29):
您好,我想询问一下。300里面加200从站,用DP通讯。怎么硬件加不上呀?提示you can use DP slaves in a master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