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7200与S7300之间的MPI通讯

楼主(2005-09-20):
S7200与S7300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 S7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S7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S7300 与S7200之间的通讯,调用SFC67和SFC68时VAR_ADDR参数填写S7200的数据地址区,这里需填写P#DB1.××× BYTE n 对应的就是S7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 首先根据S7300的硬件配置,在STEP7当中组态S7300站并且下载,注意S7200和S7300出厂默认的MPI地址都是2,所以必须先修改其中一个PLC的站地址,例子程序当中将S7300 MPI地址设定为2,S7200地址设定3,另外要分别将S7300和S7200的通讯速率设定一致,可设为9.6K,19.2K,187.5K三种波特率,例子程序当中选用了19.2K的速率。 例子程序在OB1当中调用数据读写功能块:SFC67和SFC68,如下图:
分别在STEP7 MicroWin32 和STEP7当中监视S7200和S7300 PLC当中的数据,数据监视见面如下:
通过CP5611,STEP7 MicroWin32, Set PG/PC Interface可以读取S7200和S7300的站地址,如下图:
站地址0代表的时进行编程的PG,即当前连接PLC的PC。

网友A(2008-03-28):
谢谢,收藏了,以后说不定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