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X-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5-09-20):
1. FX2-32MT 型号的PLC能否用容量是16K的FX-EEPROM-16存储器?还是说只能用8K或以下的存储器? 2. FX2-32MT与FX-EEPROM-16存储器配合使用时,程序能下载到EEPROM内,PLC也能RUN,程序结构及指令没有错,没有出错指示,但监控时发现PLC没有真正的运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FX2-32MT 型号容量只有8K

网友B:
FX2主机内有2K的RAM; 外接EEPROM时,FX2的主板有不同的版本,低版本的只支持2K的程序,高一些的支持8K; 但超过8K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