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轧钢行业的师傅们,我想问问 一般用的压力传感器是怎么 工作的 用的是那种传感器

楼主(2005-09-20):
从事轧钢行业的师傅们,我想问问 一般用的压力传感器是怎么 工作的 用的是那种传感器   你们接入的轧机有双机的 12棍1400MM的可逆吗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分机械式和电子式的,传统的轧机用的是机械式的,但故障率较高,维护花费较大,现在新上的线使用电子式的比较多。它是采用压电陶瓷元件将压力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再将电信号通过处理和放大后给出智能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