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英威腾变频器通迅接口

楼主(2005-09-20):
我公司用提英威CHE系列变频器,现发觉变频器上有一个485+、485-端口同时也有一个电话线接口,我们现在用台达PLC与其通迅,无论程序如何调整,但变频器就是没任何响应。请问变频器的那个电话线接口是否用作RS485通迅???因为我现在无法判定是程序没写好还是变频器没有接好。

网友A:
那个电话线接口是用来接外置键盘的. 相信你也看到我们用西门子做的通讯示范,如果你还是不能建立正常通讯的话,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我们的工程师和你交流一下.

楼主:
是的,我们用西门子PLC把你给的程序写好还是通迅不上,由于我们对台达PLC更熟悉就用台达的PLC和台达的变频器通迅,结果成功了,台达的通迅接口看起来和电话线差不多,我们发觉英威腾的也有一个那样的接口,所以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的通迅接口没有接对了,以前用GS系列的变频器通迅时变频器出现过通迅错误,但现在用CHE的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电话是:13806685773,陈雪辉 看到回信请于十月四号后写我联系,谢谢!

网友A:
由于通讯功能是选配功能,在定购时需要注明.正常的机上没有装通讯的IC,以至无法实现通讯,如果贵司需要此功能,可联系业务人员予以更换. 由于这款产品定位的是经济型的产品,主要是从产品成本上的考虑,那种IC的价格较高,而目前在这类客户群中用通讯的比例不高,故将此功能定为选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