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_200

楼主(2005-09-20):
各位大虾: 你们好! 我现在在做S7_200编程.环境是STEP 7_MICRO/WIN 32_AI_SIMAIIC STL.因为我是用手提电脑做的,所以我买来了一根USB转成RS485接口的遍程下载线,我连接好后却下不了程序,老是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被另一应用程序使用".各位大虾,请多帮忙.本人先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是有点问题,用西门子的专用线试试。

网友B:
usb转串口的电缆有挺多都会有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场合。建议用专用电缆。

网友C:
改变端口

网友D:
新出的电缆:6ES7-901-3DB30-0XA0 前端为RS485, 后端为PC-USB 配MICROWIN32-V3.2SP3或4.0速度达187.5k

网友E:
模拟量的地址是怎么分配那位老师说一说啊

网友E:
模拟量的地址是怎么分配那位老师说一说啊 能有点实例给点谢 yexiwei-1@163.com

网友F:
市场上普通的USB电缆是容易出现问题的,不过一般是和设置有关系,要是提示端口无法打开什么的再插拔一次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G(2005-10-31):
模拟量的分配可以看西门子的系统手册,工控网上有下载的。200的I/O都是8位一组,如果第一个模块没有用完,下一个模块智能从下一组开始,没用到的地址不可用。如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模拟输出,地址位AOW0,第二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地址就从AOW2开始。

网友H:
在通讯设定里改一下端口设置啊,USB的话好象是COM4

网友I:
建议楼主更改端口,我自己用的笔记本端口是COM3。另外还得下载驱动

网友J:
你卖的是否为专用SIEMENS USB电缆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最后试了很多遍 拔来拔去 时好时坏 如果你的端口设置是对的 那多半是线的问题了 还是专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