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SJ300跳E23.6

楼主(2005-09-20):
我公司有一台日立SJ300的变频器不带电机一运行就跳E23.6,请教各位老兄是何问题?

网友A:
换驱动板吧,别无它法.日立都无法解答.是他的软勒

楼主:
老兄你有吗?多少钱?

网友A:
我没有.我不是老板.我是维修的,你可以在网上发一下,

网友B:
对,我先后有两台出现E23.6故障

网友C:
我有一台日立SJ300的变频器不带电机一运行就跳E23.3,真的不能修吗?

网友D:
以上故障可以通过恢复参数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就换板,换板简直是要命了...

网友B:
恢复出厂值没有用

网友E:
如果启动就跳E23,且无法复位,那就一定要换驱动板哪,需要与我们联系13757189026

网友F:
可以来电查询:021-62141466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G:
直接扔掉,换国产的,如康沃(抗倭)等品牌!

网友B:
E23故障处理方案 E23.x通常检查程序 FFC、L-PCB、P-PCB、检查PV5N的波形 1 E23(D105=80) IGBT板上R22损坏 2 E23(GA)、E30(IGBT) L-PCB/IGBT上30角 E21、E07、E14不能复位 PC3上6角—GA19角 0欧姆 PC3上6角—GA19角 180欧姆(R17) P-N端螺丝长度短了也会出现 3 E23.0 FFC损坏/如果D105=00则L-PCB不坏 4 通电E23.0(D105=00) (1)FFC的28角有问题 检查:PC4的6—N H电位 PC4的1—N L电位/PC7的1—N L电位 (2)OSC损坏 检查J1信号 (3)IGBT板上C17损坏 (4)IGBT板上R2损坏 5 只是E23.0(D105=80) 检查PC1、2、4、5、6、7、9 只通过R0-T0供电通电后波形图如下: PC5 6pin<-N 闪烁两次(始终 高电位)->H PC5 1pin<-L 1[V]闪烁两次 (始终是低电位)->L PC6 6pin<-N H(5V) PC6 1pin<-L L PC4 6pin<-N H(5V)-> 闪烁 -> L PC4 1pin<-L 平滑-> 闪烁 -> 2V PC1 6pin<-N H(5V)-> 闪烁 -> H PC1 3pin<-L H(5V) -> 闪烁 -> H PC2 4pin<-N H(5V) PC2 1pin<-L H(5V) PC9 6pin<-L H or 3[V] PC9 3pin<-N H(5V) PC7 6pin<-L H(5V) -> 闪烁两次->H PC7 1pin<-N H(5V) -> 闪烁两次->H 6 E23.0(D105=80) (1)检查OSC各管脚 (2)R7损坏、PC7-N是L电平(正常是H电位) SJ300-220HFE PC1 6pin L电位(正常H电位)、PC2-6 H电位、PC7-6L电位——损坏 R1 检查R1、2、4、5、6、301、302、304、305、306 7 E23.0;(d105;00 or 80) 通讯故障 -> 概率相当高 E23.6;(d105;80) 无 PWM 响应 -> 低 E23.6;() 通讯故障 -> 概率相当高 E23.4; ()d105;80 慢 PWM 响应 -> 非常低 通讯故障 80;GARES,GASCK,GARXD 8 E23.0(D105=00) J41松动 9 只有R0、T0供电时出现E23.0 (D105=80) AVR 对PV5-N 可能在K1317附近 或者E14.0 ,尤其在IGBT短路时, 有时这些故障信息不出现 10 E23.0 下桥臂电压不平衡(D105=80) NG相对+17V, E23.0 不能复位 检查门电路或者PWM反馈回路 11 E23.3(D105=80) 电源板上二极管ZDW损坏 12 E23.4 低于10HZ运行正常、高则出现 PCU1~PCZ1损坏 故障代码(D105=80) 13 E23.4 (D105=80) R22、R7、PCU、V、W、X、Y、Z 14 E23.4 (大约11HZ有电机出现故障) CU3、CV3、CW3、CX3、CY3、CZ3 无电机不出现故障(D105=80) 15 E23.6(L300P-150HFE)(D105=80) GA-15PIN损坏 35pin-5V、37pin-5v、 38pin-0V、 39pin-5v、40pin-5V、41pin-5V 43pin-5v如果出现E3*或者E23出现还得检查GA或者门电路 下桥臂的D57损坏 16 E23.4 、E23.6(D105=00) FFC或者其连接件损坏 17 E23.6(D105=80) R69损坏 18 E23.6(D105=80)、E30.4(D105=80) GA板与IGBT板接触不良,如JX1等 19 E23.6 如果能复位,运行,则1、降低载波频率、2、频率上限、3、光偶 20 E21.6 IGBT 上C80损坏

网友H:
我怀疑是使用的安捷伦的光偶有问题,不过目前没有证据,以前用的不是安捷伦,如果确实是这个原因,我会建议日立换掉!为什么只是在SJ300系列出现E23。X故障,我们也正在查找原因,其他型号如SJ100、SJ200、L100、L200系列没有这个问题,心力的方法是我给的,大家可以对照查一下,不过根据经验都不是以上原因,检查驱动光偶,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只要更换IGBT-PCB就可以了!其他不用换!

网友E:
不会吧,故障多出在SJ300 7.5KW\11KW L300P 11KW\15KW ,如果D105=00,查查排线,如果D105=80,还是抓紧时间换驱动电源板,别徒劳无功,板上与E23有关的线路有1000多处呀.

网友H:
还有SJ300-040HFE,SJ300-450HFE等,可能楼上常用的就是这两款,其他用的少吧!D105的值只能作参考,不能做依据!

网友A(2006-03-10):
有用PC929的也一样,你应建议日立要从新考虑投产J300吧,它的质量好的多.作天修好一台摸快炸了的,L300 30KW的,也是E23.6.换了A316和好多贴片电阻和两极管,下班是好的,今天上班又是E30.6有时是E23.6.后来是E23,你想看一下D105他就变成了中间横杠.我看是完蛋了.日立小功率的都很好,大功率的是要想办法了.我们卖SJ300,L300心里都打鼓呢

网友H:
楼上,E23.6是炸模块原因导致的?到现在没有遇见过,不过大部分原因您换掉光偶也能解决问题!不要灰心啊!

网友A:
整流.逆变都炸了.是的,它的E23是保护很多功能的,按理不应炸那么利害,a316都换了,还有几个两级管,还有30欧,10欧的电阻,还有一个电容.发到南京去了.谢谢你啦,你是日立的全威,以后要多多请教.

网友D:
      E23.6故障我这里有几台,经过换驱动板就解决....
      另:去年年底有几台L300P-55KW的机子的铜板拉弧炸(烧)整流模块,经过给所有铜拍包绝缘后也不能防止故障发生,全部发到南京修,经询问故障原因,维修工程师说不是环境和电压原因,我们的这批机器不但拉弧和烧整流模块或击穿了功率模块上面板子的二极管,具体原因他们不便说.........
     但是据一些维修工程师说L300P-55是设计问题,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现在我也在用日立,但是改型号了.....

网友I:
换驱动光欧。

网友J:
我碰到一个跳e23.6的,换cpu板就可以了

网友H:
E23.6与L-PCB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楼上可能是L-PCB的接口电缆松了或者接头损坏!简单方法确实是以下两条:
1、FFC连接电缆两头接触情况(松动、腐蚀)
2、更换驱动光偶
3、更换IGBT基板

网友K(2008-04-09):
是那的我这里能修啊

网友K:
配件我也有啊

网友L:
换板,北京日立有原装

网友M:
修的试下,不行就换板子,扔掉!!!

网友N:
换成国厂的拉倒

网友O:
我能修.也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QQ:187333720

网友P:
要求换国产的都是做国产变频器的吧

网友Q(2010-04-30):
可以维修的不是很难,有些通电就跳,有些接电机就跳。E23是门阵列出错我Q349203768

网友R:
换掉所有的PC929  就好了

网友S(2011-08-18):
E23.6怎么确认是哪个光藕坏。

网友T(2011-10-15):
SJ 300能改参数,但按RUN键,RUN灯不亮,是什么原因,那为可帮忙解决吗

网友U(2018-03-24):
母线检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