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烤烟控制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5-09-20):
我们要做一个烤烟控制系统,请业内人士推荐一款性价比比较好的湿度传感器。谢谢!

网友A:
工作温度和湿度范围呢?建议用瑞士罗卓尼克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B:
由于烟草烤房的工作温度比较高,有较强的腐蚀性,所以在以前与客户合作开发中,我们选择了数字式温度传感器作为干湿球的测温元件,从而设计了一款多段式温度自动控制器LTM8207。 LTM8207是利用温度与温差来实现继电器输出和模拟量输出的综合控制仪表,它还可以设定多个时间段,在这多个时间段内分别进行不同类型的控制,给客户很自由的控制空间。 该产品是以单片微型计算机为核心,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外围部件组成的高精度测控仪表.软、硬件采用多种抗干扰技术,采用EEPROM存储现场的工作数据.具有停、掉电数据不丢失,看门狗复位等可靠性高的特点。 LTM8207可以测量三个温度点,分别是温度0,温度1,温度2,对应温度0有一个单刀双掷继电器0来做控制,对应温度1与温度2的温差Δ有一个单刀双掷继电器1和一个模拟量输出来做控制。LTM8207还可以根据时间段来执行不同的控制,可以设定多个时间段;还可以设定继电器0是否受温差Δ的控制。 如需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网友C:
楼上,多程序段的控制仪表我们也有,最多可设30个温度段自动整定调节,看面板好像没你的这么复杂,也许你的功能更多些?有机会沟通沟通。QQ:195495513

网友B:
to天辰,这款控制仪表是专门针对烤烟,里面有一套烤烟的专用程序,所以面板有些特殊。这款控制仪表的控制周期也是专门根据烤烟的特点来设计的。欢迎交流

网友D:
楼上的两位,注意。咋没说两句就开始合伙抢楼主的饭碗了。千万小心。

网友E:
这是几块仪表的面板,好像还是双屏显示。。

网友F:
呵呵,不知怎地,帖子发出就增值了,一张图变两张了。要是支票也能这样增值就好了,呵呵。